devo8s 请教

楼主(2012-05-27):
请教如何关闭devo8s中的特技飞行?为何8s中螺距曲线点位置是从-100%开始到100%?谢谢!

网友A:
这个是默认的值,需要根据自己的飞机来调。

网友B:
一台控初始的时候所有通道范围都是正负100%,看你需要自己设了

网友C:
LZ潜水不够啊,另外你想要关特技,那我先问你:你又是怎么进特技模式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用fmod开关切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