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想请教下,关于图传和控的频率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2-05-27):
如果用天地飞8S或者FUTABA 10C这样的遥控器图传应该选用哪个频率的干扰会小一点呢?忘了说了,后期还想要增加遥控距离,可控距离起码要7KM

好纠结啊~~~

另外再加一个问题,现有一个控DX8………不知道这个遥控后期想要加大遥控距离,有没有好的方案呢?类似天8S加433这样子

网友A:
8s,价格便宜

网友B:
F的72M ,配1.2G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8s,价格便宜

哥们,我不是在选控…………我是在研究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F的72M ,配1.2G图传

谢谢,值得参考!

网友:
1.2

网友C:
10C 控  ASSAN 2,4G 频    配  5,8G图传  失控过
10C控  72      5,8G图传  100米直接失控···
以上 自己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C 控  ASSAN 2,4G 频    配  5,8G图传  失控过
10C控  72      5,8G图传  100米直接失控···
以上 自己试的

擦,哥们真悲剧啊

网友D:
 dx8可以加一个2.4g的功放,环境好6,7公里应该没问题。用1,2g图传准备跟踪天线加平板吧。有米就用罗美的!

网友:
那 2.4 g futaba 的控   图传怎么选择呢!!1给点建议了,

网友:
仅供参考……

控:JR9X2 FM72……图传:5.8G500mw……接受:原装接受770S……载机:1.2米天堂鸟飞翼……地面录制:金星990……保障:无线电搜寻器……433.945频……配八木天线和对讲机……无任何功放……动力电图传电分开供电……目前使用过5.8 200的飞过1960米高……

网友:
布置合理,五环跟四环上的车,有干扰么?你见过你开遥控器了,你的手机木有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dx8可以加一个2.4g的功放,环境好6,7公里应该没问题。用1,2g图传准备跟踪天线加平板吧。有米就用罗美的!

用这个功放,貌似要拆控,打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