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下450用3GX 自旋跑航线的(并且怎么也调不好的) ...
统计下450用3GX 自旋跑航线的(并且怎么也调不好的) 有的就捧个场 谢谢了

楼主(2012-05-27):
我 是肯定一个了

楼主:
我再提朋友加一个 都是450PRO!
之前他用EBAR也都很好 用了3GX就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A:
还没到自旋航线地步 感觉自旋都跑

楼主:
本来只要飞机平稳悬停状态快速定点自旋几乎不会怎么跑,但慢地就要不断修正了。

网友B:
我感觉还好吧,手上多修正就行,和mb貌似在自旋旋停上区别不大,如果是3d中自旋就不了解了!

网友C:
3GX 到底怎么样? 我正要买呢~!!!请各位老鸟给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D:
我的飞机是550,自旋时候没有修舵自己就跑,2.0号称自旋非常好,但我真没觉得好在哪

网友E:
来段视频,看怎样个跑法。

网友F:
8楼头像使我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