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CAT配置。标题一定要很长很长~~~~

楼主(2012-05-28):
新手入得80cat一只,现有3660一只,KV3600,4s2pA123 4400m电池,150a电调,要配多大的桨才能达到80Km,或者给点其他配置的建议,感激不尽啊

网友:
新手跪求CAT配置标题一定要很长很长

建设你改双发

网友:
回复 楼主:

首先你先要把CAT的照片和内部布局发上来人家好给你建议,没照片人家也不知道你的实际情况咋么给你建议?

网友A:
双发 3665 3800KV ,双 120A ,正反轴系,6S,超过80KM/H
可以看我视频,电老虎,最后玩了一次就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发 3665 3800KV ,双 120A ,正反轴系,6S,超过80KM/H
可以看我视频,电老虎,最后玩了一次就放弃

因为汽油机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发 3665 3800KV ,双 120A ,正反轴系,6S,超过80KM/H
可以看我视频,电老虎,最后玩了一次就放弃

桨多大的?如果电池能够吃得消的话,KV3800的电机上不了6s吧?有爆磁的隐患吧?
另外船再调一调,能上90~100km/h
破百要靠水平了。

网友(2012-09-29):
没人解答?

网友:
单发建议上4074,好盈180A 6S 38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