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各种轴距的感度,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05-28):
新入手的naza,默认参数,机架xa650v,电机v2814 700KV,apc1238桨,飞时遇二级风,会摇晃,请问各位大虾,基本感度和姿态感度调多少为好?

网友:
naza遇风晃已经是固定模式了,你不必调参了。无回天之术,期盼DJI软件解决。

网友:
LS正解,NAZA有风不晃才怪

网友:
回复 楼主:

NAZA和悟空的不同就在这里我是玩了naza再玩悟空深有体会的

网友:
我的NAZA遇到风不晃,是飘,呵呵,是不是感度的问题,请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2012-08-22):
可能是感度问题,现在我的遇风就抖得很,准备再调下

网友(2012-11-01):
在有风的情况下把感度调到 80 -100 够用了,高了一定会抖

网友:
我的感度190 没发现问题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期盼DJI软件解决。

网友:
今天测试了一下600轴距带1238的桨,比450轴距带1146的桨晃动明显严重多了。不过今天的风也比上次大一点。
感觉4轴大轴距下带大桨确实会影响稳定性,特别是在有风的情况下。

有没有用6轴大轴距的兄弟来介绍一下?

网友(2014-04-08):
飞越690的六轴,感度调到多少合适啊?求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