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款陀螺仪是调遥控器还是在陀螺仪上调?

楼主(2012-05-28):
固朗450C,陀螺仪是KDS800,上面有两个开关和两个旋钮,到底是调遥控器还是调陀螺仪呀,如果调遥控器,陀螺仪的开关和旋钮应处于什么位置呀?反过了来要是调陀螺仪,遥控器的数值又应该怎么设呀?

网友:
陀螺仪上~~~~

网友:
 晕,你不知道看说明书啊!!!!!
两个开关,一个模拟数字切换开关,一个正反向开关,用来切换尾舵机修正的正反!两个旋钮,一个控制尾舵机行程,一个控制延迟

网友:
感度在控上调,尾舵机行程和延迟、舵机正反方向、模拟数字舵机切换这些都在陀螺仪上调,具体看陀螺仪说明书。

网友:
delay延迟:模拟舵机处理速度可能跟不上传感器的指令,需要适当延迟,数字舵机不需要延迟
limit行程限制:对舵机行程进行限制,以免超过物理极限而卡舵,建议不要限制,而是把球头往靠里面装
DS数字:数字和模拟舵机的选择,对模拟舵机使用数字信号会控制不了,而且可能烧舵机
dir修正方向:修正反了就是南辕北辙,锁不了尾
感度在控里面设置

楼主:
好深奥,我在学。因为是套机,没有陀螺仪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