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怪异-续集【视频版】

楼主(2012-05-28):
昨晚在家,就对3GX进行了一翻的测试~~
1、先把斜盘舵机插到接收器上进行反复5分钟的测试,并没有发现异常!
     这表明接收器和舵机并没有问题!~

2、再把3GX接入,按照说明书的要求进行布线,进行了7分钟左右的测试,发现... ...
     发现在打舵的过程中,出现斜盘3个舵机偶尔抖动
     为排除是电调的问题,我也更换了一个电调进行测试,发现问题依旧!
     所以我断定是3GX本体的问题。。。

主要看点:
第一个镜头:0:36          第二个镜头:2:40             第三个镜头:7:35

接线,图中尾舵没有接入

接线,图中尾舵没有接入

测试的全部设备

测试的全部设备

网友A:
慢慢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慢慢折腾

我发现我灌水灌到元帅之后,基本上发帖求助都被大家水了~

网友:
在有负载的情况下测试舵机才准确,比如在舵机臂上挂个重物。。具体重量看舵机参数参考~~

网友:
  ,没注意,回去看看自己的3gx

网友B:
跟有副翼手感差最远的就是亚托的无副翼系统了,zyx手感都比亚托的手感好,纯个人手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有副翼手感差最远的就是亚托的无副翼系统了,zyx手感都比亚托的手感好,纯个人手感。

我是先用了ZYX,感觉也是~

楼主:
没有人来解答吗?

网友C:
中山兄升级很快

网友D:
看来3GX只能配合APS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3GX只能配合APS用了。。。

我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山兄升级很快

没什么升级的啊?还是老样子~

网友:
中山兄很着急~

网友:
接收机问题.你换个原装的试试?

网友:
建议把感度降低,应该就没问题了.你飞飞看 应该不会有问题.

网友:
好早就用过亚托3G,就没好好飞过,生硬抢控制,后来改回有副翼,现在大家都无副翼,入了小姨子,MB,小姨子一般三D没问题,但在对锁尾有较高要求时锁的不好。MB傻瓜设定,上手能飞,但还是有点生硬。没有有副翼的感觉。可能是我还没调好,还是喜欢有副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