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terx500加jrxg7,如何设置定速?

楼主(2012-05-28):
新款的500用的是gp900
陀螺仪
,我用的是jr的xg7控,请问是否要购买一个定速器才能设置定速啊?知道的麻烦说一下该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A:
3D模式油门调成一条线不就是定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好像不是定速哦
新的500的大齿盘上有给定速装磁铁的地方,但就是不知道gp900如何设置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几年前买的500ESP大齿盘上有也装磁铁的空位,并不是新500PRO后才设计有的,呵呵!我的意思是电450、500机没有必要设定速,要想定速飞就调整固定油门曲线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总算等到个有用的回帖了,我也觉得电的没有必要用专门的定速,除非是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