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CAM后处理问题

楼主(2012-05-28):
谁有solidcam可用的4轴后处理,谢谢。或者有会修改的吗?请指教。

网友A:
solidcam 3轴我试过 , 4轴没试过.
solidcam 后处理好像没什么可修改的吧.

网友A:
我现在用NX7.5

楼主:
谢谢回复,solidcam4轴后处理不会改呀?

网友B:
请教solidcam跟solidworks是不是亲戚啊?

楼主:
是一个三维造型一个数控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