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动力做好了,请教关于动力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5-28):
屁股上是用V型皮带,自己车个皮带轮好
还是直接用同步带和同步轮好?

网友:
看你干什么,如果要求攻丝用当然要同步带,否则V型带也行,如果做大力切削就用多契带吧,总归是要看用途的,不是一说我是无动力别人就知道配什么

网友:
新人请教一下多契带是什么?还有无动力是为了更精确的同轴度吗?或者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扭矩?

楼主:
回楼上的,我的理解是一是精度,用轴承来固定轴向和径向的攒动
二是通过减速获得更大的扭矩,适合铣削
或者加速来雕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来做主轴的~貌似听说同步带的声音会比较响

楼主:
还有多契带的槽型是什么样的呢?自己车还得磨刀啊?

网友:
三角带比较好。我用同步带,都断了7-8根了

网友:
 每样轮你都备一套……轮到用时不恨少……。

网友B:
同步带的速度是有限的,不能超过5000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的速度是有限的,不能超过5000转

不绝对哦,加工中心主轴上8000-10000也是有的

网友:
搞什么哦,买个电动三轮车的无刷电机,直接用er20杆替换里面的轴吧,当然两个电机盖子要换掉。铣起铁来绝对比什么24000转的电主轴给力。

网友C:
楼上的,你能将你主轴上个图吗?er20杆和三轮车无刷电机那么合适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你能将你主轴上个图吗?er20杆和三轮车无刷电机那么合适的吗?

这个就懒得拆开照片了,过段时间我要重新做个,到时每步都照片记录下。我的电机是500W的无刷(从交警没收的三论车上搞下来的,本来是想做一个儿子玩的电动小车),转子是空心的,很容易装ER20的轴,当然ER11、16、25、32的也行,ER 20的好配轴承,难做的是两个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就懒得拆开照片了,过段时间我要重新做个,到时每步都照片记录下。我的电机是500W的无刷(从交警没收的三论车上搞下来的,本来是想做一个儿子玩的电动小车),转子是空心的,很容易装ER20的轴,当然ER11、16、 ...

这个 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