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如果用了3轴陀螺仪会是啥样?修正会增加还是会互 ...
有副翼如果用了3轴陀螺仪会是啥样?修正会增加还是会互相干扰?

楼主(2012-05-28):
有副翼如果用了3轴
陀螺仪
会是啥样?修正会增加还是会互相干扰?

网友A:
把副翼拆掉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B:
副翼拆掉是打不了舵的
有副翼装三轴会更稳,不过手感会变得有点生硬不自然,还有三轴的自旋优化会破坏原来完美的自旋

网友C:
看来LS的朋友已经试过了

网友D:
我也试过,稳定到想睡觉

网友E:
会变成机械辅助+电子辅助~~

网友F:
那就是说稳定得没一点意思。

网友G:
副翼拆掉是打不了舵的

网友H:
我也试过,把4G3的头装到v120s02上,照飞,更稳。

网友I:
画蛇添足

网友B:
可以消除有副翼会慢慢歪掉的缺点,十字盘调平也可以不用做这么仔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