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什么是 输入抗阻 啊

楼主(2012-05-28):
看到坛里有高手用伺服电机做的攻丝机,正好手里也有个200W的伺服,也想尝试一下,遇到点问题来这里请教一下高人,电机现在能转起来,用5V手机充电器接35、34,能输出20%的力矩,6V最多输出25%,但是用18V的电源却又只能输出20%,搞不懂,看说明书上说要求输入阻抗10K欧母,不 懂这是什么意思,34、35和电源间接了个电位器调节,以上都是电位器开到最大,也就是不经过电阻丝了的 数据。请各位帮我看下,感谢你

网友:
输入阻抗与输入电平是两码事你要在参数中设定力距,转速,参数中要设最高电压的转速和力距,像五伏的最大转速,最大对应力距等

楼主:
这些都按照说明书里的计算方法设定过了,转矩增益和速度增益,

楼主:
沉的真快啊,刚才在想是不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就显示这么多,有负载就上去了呢。

网友(2012-07-18):
煮的饭,炒着吃

网友(2012-08-2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E%93%E5%85%A5%E9%98%BB%E6%8A%97

引用 楼主:
沉的真快啊,刚才在想是不是在没有负载的情况下,就显示这么多,有负载就上去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