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卖美嘉欣F45主电机和尾电机的齿轮啊?

楼主(2012-05-28):
如题,这两种齿轮损毁率非常高,每次都和电机一起换也挺可惜的,哪位大侠知道有单独卖的啊?谢谢!

网友:
主铜齿0.5模数10T,轴径2mm;尾铜齿0.3模数8T,轴径1mm。

网友A:
电机上的铜齿容易坏吗?头一次听说。塑料的大齿容易坏还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的铜齿容易坏吗?头一次听说。塑料的大齿容易坏还差不多。

现在的尼龙大齿为了增加强度都有加玻纤材料,在不炸坏的情况下比黄铜做的铜齿耐用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尼龙大齿为了增加强度都有加玻纤材料,在不炸坏的情况下比黄铜做的铜齿耐用多了。
哦!美嘉欣F45有这么好?

网友(2012-08-07):
占用楼主的版块哈   别介意哈··   新手不能发帖··  鄙人想入手一个遥控器    希望可以以后玩450之类的机机· 然后又可以用作模拟器的· 请大神们推荐几个   本人也是没米一族···  最好说型号的全称  我也好在淘宝找    谢谢哈

网友(2012-11-03):
哥们你那个铜齿轮咋卸下来的啊 我的今天尾电机铜齿轮磨坏了 也跟你一样只能全换了 感觉挺可惜的电机好好的 可是齿轮就是写不下来  主电机齿轮我看磨损也大怕飞不了几次也完蛋了到时候又要换电机了郁闷啊  到底咋卸啊

网友:
如果保养不勤快,还是建议不要加那个送的所谓"齿轮油" ,我的不加油从来没烂过,或者说还没有磨损到不能用的地步。

当然,也许是我的电机坏得太快了,我都是一起换的。

如果你飞的地方灰尘太多,加了那个齿轮油会裹住灰尘微粒,严重磨损齿轮。

如果要加齿轮油,一定要定期清理脏了的齿轮油。不然适得其反!

网友:
我的一样啊    今天早上在家准备练对尾悬停突然尾电机声音不对了 一打开,完了铜齿轮磨平了
那可是铜的啊 还磨不过塑料的郁闷
QQ里问了下说只能全换了   有点不甘心啊          我的主电机齿轮也磨损了 怕也飞不了几十次就玩完了
希望有高手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啊

网友:
你的电机飞多长时间了?用了几个月?几天?或者说大概飞了多少块/多少次电池?

如果真是飞到齿轮磨损到这种程度,估计电机也快不行了。。。

网友:
我是齿轮厂的,可以定做。
QQ:146599032.

网友(2014-03-05):
我量的尾电机齿轮外径是4,齿数是8 ,(齿数+2)*模数=外径     所以,模数是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