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基础知识 转帖

楼主(2012-05-28):
什么叫航模:
(1)航模包括了空、海、车三模:航空模型(简称空模)就是指:不能载人的,符合一定技术要求的,重于空气的飞行器。其技术要求是最大飞行重量不得超过5千克,最大升力面积不大于150平方公寸,最大翼载荷不得超过每平方公寸100克,发动机气缸工作容积不大于10CC。
(2)航空模型一般可分为四个大:类:1、自由飞类;2、线操纵类;3、无线电遥控类;4、象真模型类。
二、空模的部件名称、作用以及常用术语:
空模一般由五大部件所组成:
1、机身——把模型各部件联成一体,并供安装控制设备、燃料箱等物品。
2、机翼——主要产生升力,并保持模型的横侧安定。
3、尾翼——分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两个部分,保持模型的平衡和安定。
4、发动机——产生拉力或推力,使模型前进运动。
5、起落架——供模型起飞和降落用的专用部件。
常用的空模术语:
1、翼展——两机翼尖的直线距离。
2、翼型——机翼的剖面形状。
3、前缘——翼形的最前端。
4、后缘——翼形的最后端。
5、翼弦——前后缘之间的距离。
6、展弦比——翼展和翼弦的比值。
7、机身全长——机头到机尾的全部长度。
8、重心——模型重力的作用点。
9、尾力臂——重心到尾翼1/4弦长的距离。
10、迎角——翼弦与相对气流的夹角。
11、安装角——翼弦与模型横轴之间的夹角。
12、上反角——机翼与模型横轴之间的夹角。
13、风向角——顶风方位与放飞方位之间的夹角。
14、放飞角——模型放飞时,机身立轴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15、倾侧角——模型放飞时,机身横轴与水平面之间的夹角。
三、飞行原理,升力、阻力、翼型。
(1)飞行原理:飞机的重量比空气重得多,为什么能在空中飞呢?因为当发动机工作时会产生很大的拉力或推力,使飞机向前运动,在逐步加速的过程中,机翼上产生的升力也逐渐加大,当产生的升力大于飞机的重量时,飞机就腾空了,又依靠尾翼的平衡和安定作用飞机就能在空中平稳地飞行了。
(2)升力:就是一种使物体向上的力,升力的产生主要依靠机翼的翼型和安装角来产生,迎角也会产生升力,但必须控制在八度以下(称为临界迎角),否则会产生失速度。
(3)阻力:阻力就是阻碍模型前进或上升的力。
阻力分为四种:
1、摩擦阻力:空气是一种流体,也是具有一定粘性的,由于空气运动被物体表面粘吸而产生的阻力叫做摩擦阻力;它的大小决定于空气的粘性、模型表面的光滑程度和空气的接触面积的大小,摩擦阻力占阻力的30~40%。
2、压差阻力:将一块木版垂直放在水平流动的气流中,平板的前后就产生了强差,形成了压差阻力,压差阻力的大小决定于物体的正面面积、形状,以及物体相对气流的位置,正面面积越大,压差阻力也越大,压差阻力占总阻力的15~20%。
3、诱导阻力:诱导阻力是随着升力而产生的,模型在静止时是不会产生的,所以称之为诱导阻力,诱导阻力产生在翼尖,形成一种空气阻力。诱导阻力与展弦比有着密切的关系,展弦比越大,诱导阻力就越小,诱导阻力和机翼的平面形状也有关系,椭圆的最小,梯形次要,长方形最大,,诱导阻力占总阻力的30~40%。
4、干扰阻力:气流对模型的各个部件结合部位所产生的阻力叫做干扰阻力。干扰阻力占总阻力的5~10%。
(4)翼型:翼型是产生升力的关键,机翼产生升力就是利用翼型对气流在机翼上下表面产生的压力所形成的,翼型的种类很多。一般我们要根据竞时竞速两种比赛要求加以不同的选择,这是为更好地解决升力和阻力之间的关系。
常用的翼型有:
平凸形:这类翼型的升阻比不大,安全性好,制作调整也容易,常用在弹射手掷等竞时模型中。
凹凸形:这类翼型升阻比较大,能生成较大的升力,同时阻力也较大,常用在橡筋等低速的竞时项目中。
平板型:这类翼型不产生升力,同时阻力也最小,安全性也较好,大都用在升力要求不高的竞速模型上,有时亦可用在弹射模型上。
对称型或双凸型:常见于线操纵模型上。
S型:常见于无线电遥控牵引上。
四、制作与检查(制作省略):
检查可分为几个部分:
(1)重心位置检查,模型制作完毕后,首先要进行重心检测,误差大的须加配重调整。
(2)重量平衡检查,主要检查模型两侧之间的重量是否平衡。
(3)前视检查,主要检查二机翼前缘、后缘线是否能重合或平等,检查平尾与垂尾、机身有否变形,上反角高度是否一致。
(4)侧视检查,主要检查机翼安装角、平尾安装角是否有误差。
(5)动力检查,除直升机外,其他模型在做完上述检查后都应进行手掷试飞检查,以检查模型在运动中的状况的安定性,滑翔性。橡筋模型还必须进行动力系统的检查(即预绕将橡筋若干圈后,再放松,从前面、侧面观察浆叶及橡筋束,机头的状况),两片浆叶在运动中轨迹重合度高,机身抖动小,机头不松动者为合格。
如此按照顺序检查下来,就可以进行小动力试飞与调整了。
五、试飞与调整
在试飞与调整阶段中,要注意三个角度的问题,这也是训练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如果掌握不好,即使是最好的模型也飞不出好成绩,
(1)风向角:(名词术语中已解释)模型在空中运动肯定会受到风的影响,这个影响是二重性的,运用得好,风对飞行是有利的,利用得不好则是有害的,一般的小模型都是采用风小时顶风飞行,中等风速时,侧风飞行,风力大时,不得已顺风飞行或停飞。以右盘旋模型为例,当风小时,模型顶风而上,才能达到最佳高度,以不至被风吹翻。当动力消失进入改出阶段时,模型已经开始右侧,侧风拐弯时,模型在向心力的作用下,具有很好的安定性,使得模型很快良好地进入滑翔阶段。而风力中等时,宜侧风90度左右放飞,并试用上侧风、下侧风进行比较,选择有利的风向。
(2)放飞角:
(名词术语中已解释)在弹射中亦称为弹射角,合格的比赛用模型各自都有它们自己的个性,以弹射为例:急上升的模型都是上升急速,爬得高,但同时也容易产生吊反,拉翻和失速,改出困难的问题。缓上升的模型飞得虽平稳一些,但是爬得慢,爬不高,自然成绩也不会太理想。要解决这一矛盾就要给自己的模型设立一个合理的、合适的放飞角,急上升时角度可试着稍减小一些就可能避免吊反,而又可达到预定高度,缓上升的模型也可稍加调整后加大放飞角,以求达到该模型的最大爬升高度,而又不造成改出困难,使之顺利进入滑翔,即可在原来和基础上提高飞行成绩。
(3)倾侧角:弹射机的放飞方法一般有两种:1、传统的大弧线上升,只要模型的安装角为零度都可采用此方法,所剩的调整只要寻找一个合理的弹射角就可以。2、滚转上升,将机翼的后缘向相反的二个方向扳动,人为的使之变形,上升时模型像子弹一样的滚转爬升,可使模型具有良好的安定性,能爬到最高高度。在使用第一种方法时,用同样的弹力,放飞角越大,上升高度越高,但也极容易拉翻或急剧倾侧坠地,为克服这一现象可将模型倾侧一个角度弹出,使模型沿着倾斜的一条弧线上升,但必须使模型的倾侧扁方向与滑翔和盘旋方向相反,否则容易造成毁机。这个倾侧角度在调试过程中只能逐渐加大,不宜一下过量。
总之,模型放飞时与风向的夹角,与地面的夹角有极大的关系,必须要灵活运用三个角度的合理调整进行试飞,还同时考虑模型的盘旋方向,安定性等因素进行多次试验,以求出最佳的“三角”方位。

网友:
航模基础知识

好 顶起来

楼主:
潍坊飞虎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