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911 牌公园飞——给室内加点料。。

楼主(2012-05-28):
周六老婆孩子要去朝阳公园玩,所以想着带个什么JJ去玩,刚好看到以前买的一个小EPP空机,因此连夜搞定这个小玩意。把过程记录下来供大家参考。

原始空机。。淘宝30元购得,翼展大概30cm,EPP材质。。还是比较像真的。。

主接收板使用这个,使用911的控,自带2舵机1电调,2.4G,重量6g稍候继续。。。

楼主:
由于这个板子基本上已经比较完整,模块化嘛。。因此主要工作就是挖洞,想办法把板子放进去。。

需要预先将两个摇臂调整到向内,这样整体体积就没那么大了。

放置好设备的内部效果。。
使用7mm减速组。

楼主:
换个角度。。。。911的板子针对这个JJ来说还是有点大的,因此内部空间比较紧张。。,看得出下面都快挖穿了。。
整体板子和减速组我做了处理,绑在一起了。
安装的时候记得在右边舵机侧面垫点泡沫,这样整体减速组有轻微右拉。

楼主:
组合看看。。舵机拉线用0.5mm钢丝。加热后穿出机身到达机尾上方。

粘接

楼主:
背面看看。。这个JJ原来是个2通,机腹有一个安装电路板的空间,稍加改造,加入911起落架上的电池插口
试了下,插电池正好。

楼主:
整体完工

机尾的结构。。魔兽点卡做的舵角,这个JJ尾翼比较厚,插舵角很方便。

楼主:
上称。。屏幕太亮看不清楚。。
空机25g整,插上911电池29.4g

楼主:
最后上两张完成照。。先前用了个黑色玩具桨,拉力太弱。。换成GWS4025就好多了。。这也是这个JJ能用的最大的桨。。

打完收工。。感谢观赏。

楼主:
试飞测试,动力良好,反应灵敏,速度也不快,就是太轻,不太抗风。。
该机最大优点:超级耐炸,EPP材质,厚实的机翼,几乎不可能炸烂。适合我这样的潮手
。唯一薄弱环节就是7mm减速组的1mm主轴。。使用碳纤能稍微好点。。
稍候上试机视频

楼主:
试鸡视频~~

网友:
改的不错
这个空机好像是40吧,有点贵
以前也玩过减速组,就是炸鸡头减速组废了,减速组适合高手

网友:
 飞行视屏、、

网友:
还有一点,碳杆轴很容易磨损。
如果不幸磨损了,楼主可以上6mm双发直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机店家做降价的时候买的,30元
当时拿到的时候称了一下就嫌有点重了,空机不带任何设备就有12,3克,这对于翼展30cm的来说负担有点大。。
要是自己做能轻很多。。
一开始也想用直驱,因为这个加上减速组实际上也就增加2,3克的拉力,意义不大,只是闲着一个减速组干脆就用上了,还能省点电
不过确实如你所说,不耐炸是大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JJ原本就是6mm双发直驱。。这岂不是又改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JJ原本就是6mm双发直驱。。这岂不是又改回去了

原来是差速,现在你改了就是三通道了啊,控制好很多啊,说不定还能做正跟斗

网友B:
一直想改911 楼主做到了

网友C:
如果是哪个减速组原配的电机这个机身重量是不可能正筋斗的哦..
换个小黄蜂的电机可以上5030浆..大概有1:1的拉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群里的兄弟都出来了。。。。
大魔兄说的是8.5mm的电机吧。。要是上那个,那真能筋斗了

网友C:
不是8.5..就是比较牛的一种7mm..比普通的拉力大..小蚊子电机.
不过你这个也可以扩孔装8.5的.你这个和我那个电装配置基本一样..
一个911一个260.

网友D:
5555 我正在改这个JJ,楼主抢我前面了

网友D:
也好,能参考一下。我用911原装主电机直驱+空机配的装饰浆,不知道能不能飞起来,还没改好太忙了
主板安装是个问题,太大了,LZ怎么装的,给个细节图看看,我原来打算外置的,难看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直驱没问题,911的原装电机很给力的,桨使用原来那个的话,你只能试试看,估计也凑合,这个我没试验过。主板需要将两个舵机的摇臂拆下来转到向内,这样就不占空间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挖空机身。。能挖多深挖多深吧,别穿了就行,空间是够用的,再详细的你可以看看我的图。另外建议这个板子尽量靠前装,我的是板子直接顶着电机的,因为后面有个电池装在机翼下,这样重心刚好。

网友D:
谢谢,我还担心重心靠前了所以想把板子靠后装呢,这样好了,照葫芦画瓢 麻烦给看看你的JJ重心在哪个位置

楼主:
双翼机的重心确定方法。。贴了张图片。。。这是另一个机的。。可以拿来做参考。

网友E:
楼主在吗?请问可否告诉一下淘宝的网址呢。我也想买个玩玩。

网友F(2012-07-03):
 我也想做一架 正好 做做参考

网友G:
楼主贵阳的啊?空机在哪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F: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3627686765

网友F:
他家发货是最快的 价格也是最低的

网友F(2012-08-17):
楼主 请问一下 机尾 升降的泡沫 你用什么给固定在一起的 还可以回中

网友H:
这个不错哦
适合新手不

网友F:
请问楼主 伟力主电机 直驱GWS4025 浆 行么 是不有点大了? 我就做你这架飞机 伟力911主电机 还可以直驱多大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