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被我弄疯了 陈伯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5-28):
911入手一周,开始的时候一切正常,都在室内玩没大炸过。现在起飞后锁尾也正常,但是不能悬停了!症状是飞机整体绕圈漂移(机头朝向一个方向),尝试调整了
舵机
连杆长度,漂移的幅度稍有改善,但仍然不能悬停。起飞后就像疯了一样的绕圈子,并且震动的比较厉害。我感觉是舵机的问题,但是无论怎么调整连杆长度和控微调,都不能稳定,总是不停的前后加左右侧飞,检查了各种锁口和平衡杆,没发现异常。到底该怎么办?

网友A:
尾电机是否卡住东西了,我有次卡一根头发就这样了。

楼主:
没有阿 电机未现异常

网友B:
也许是主轴弯了……
也许是平衡杆与旋翼头的虚位增大了……
也许是桨不对称了……

网友C:
起飞后就像疯了一样的绕圈子,并且震动的比较厉害
复 jason0729 兄:
不是舵机问题。
请先把控微调全部回中,再检查:
(1) 平衡杆两边的锤子是否丢了一颗。
(2) 十字盘有没有炸松脱了,用手指从四方向下按紧。
(3) 旋翼组上的连杆锁扣部份有没有炸松脱了。
用手指全部按紧一次。
祝你早日爽飞
陈伯

网友D:
你这叫刷锅,一般来说是震动引起的,震动主要是不平衡引起的,陈伯说得很在理了,拿在手里,小心加电,看能不能观察出哪里在震动,桨不平,或者主轴弯了也有可能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E:
手动修正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我在努力调试中

网友F:
没精度的东西是这样的,不必太纠结

网友G:
内容横轴断了吧?

网友H:
主轴是不是弯了啊?或者看看平衡杆的配重块是不是炸丢了一个啊?如果尾电机确定没有问题的话,照着陈伯的方法看看,陈伯正解!顶陈伯一个,哈哈!

网友I:
 这个明显就是平衡锤螺丝拧太紧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