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于电池的问题,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2-05-28):
新弄了个老油条六轴机架,配的是朗宇2216的电机云台暂时先没有上,但电池选用什么电池好呢?目前拥有3S 2200mah的电池三块。
这个2216的电机应该挺耗电的,我是应该配上3S 5000MAH的电池用呢?还是直接上4S的电池呢?

网友:
考慮的因素很多,先看看電調支不支持4S 機子多重等等

楼主:
电调肯定是支持的,用的是好盈飞腾系列

网友:
3S够了。朗宇2216(900KV,12寸,1250KV,10寸)用3S 5000MAH六轴起3公斤飞7分钟一点问题都没有。终止电压3.6

楼主:
可以把两块2200mah的电池并起来用吗?

楼主:
有人告诉我可以把两块2200MAH电池并起来用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两块电池并起来使用的续航时间估计还没有单独使用的时间长
比如一块2200MA 3S 能飞8分钟 但两块并联使用绝对没有16分钟
用3S 容量大些的电池还给力些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楼主:
如果是这样,我就需要另外买电池,那我应该直接买4s电?电压高一点,电调的电流就可以小一点,是这样吗?
引用 网友A:
两块电池并起来使用的续航时间估计还没有单独使用的时间长
比如一块2200MA 3S 能飞8分钟 但两块并联使用绝对没有16分钟
用3S 容量大些的电池还给力些
个人观点 仅供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理论是这样 电压高些 电流小些
但是你要考虑到电机的KV值和桨的尺寸哦 上4S电池的话 电机的KV值就要相应的降低
不然的话 电机负载大 效率低 得不偿失
还是用一块3S电池吧 容量大些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