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制作这样的铆钉

楼主(2012-05-28):
无意间和群里的基友们闲扯。有人发了个51MX论坛的链接,看到里面有很多个人制作的机械,心生佩服 ,于是特意注册了一个账号过来学习讨论,:loveliness: 正好一直有一个问题想寻求人帮助。           我想制作微型的铆钉,它的直径是100丝 75丝 50丝,高度是100丝,如附件。
           具体情况:材质是不锈钢的,以前我们车间是用仪表台做这个铆钉的,效率低,虽然可以委托别人加工,但是我们需要的数量每种大概就几百只,需要的种类虽然类似但是也需要好多种,所以还是想自己制作。精度要求可以差个3丝 。因为我只接触过数控机床和线切割机,我暂时想到最简单的办法是,能不能有专门制作微型零件的数控机床。
      希望能有什么办法或者设备能提高效率,我都会真诚的学习参考,最好能加我的QQ:744725295,我晚上都在线,或者论坛上直接留言,我会主动联系。谢谢。

铆钉竖截面草图

网友:
我也来学习,这么小要显微镜做吧?

网友:
看不到图啊。。是什么东西 不会上图加我QQ27670071  我教你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有的是方法,就是没看到样品,

网友:
发上来看下,挑战下自己。不会太难,不是很大

网友:
这么小的东西差3丝,已经误差很大了

网友:
坛里能人多的是。

网友:
看不着图啊

网友:
制作一把成形钳子,开动车床,一夹一个,一夹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只接触过数控机床和线切割机,这样用钳子夹的话,是不是我需要找人制作模具了?能不能有专门制作微型零件的数控机床

网友:
可以用精密自动车床做

网友:
- - 做高精度模具 浇筑吧....精铸   100个*100个     也才10厘米*10厘米左右 大的模具

而且没必要一定用不锈钢吧 用铜的话  还是很简单的

网友:
电极当作车刀,工件旋转,电火花车床

网友:
请教一下这种铆钉用在什么工件上的?公关要求怎么这么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在类似手表的上面那个手环,让2个零件通过铆钉连在一起,但却可以转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浇筑的话,因为我虽然只画了一张图,但是其实型号类似的很多,请人做模具,再找人浇筑实在耽误效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网上大致查了下,但是不是很清楚是否能加工如此小的零件,请问,能否介绍下什么牌子的精密自动车床或者什么型号设备,谢谢。

网友:
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多轴类钟表零件都是用自动车床做的

网友:
DIY手表的能做!

网友:
如果是1分钱10个话,恐怕得用甩桶甩出来

网友:
有这么小的吗  才几百个手动仪表车车吧

网友:
數量雖然不大
但手工製作太廢功夫了

數量大的話
圖面給螺絲廠直接用打頭機冷作成形
像你的數量這麼少
自己找放電的作個模具自己用沖床慢慢沖吧
不過我用過最小的頂針才0.8mm
0.5mm以下的不知道有沒有,可能要找台磨針機自己磨一下

0.03mm精度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你開模具的預算及有沒有找對人

网友:
老师在考论坛里的高手呵呵呵

网友F:
做冲压模具     这尺寸   难的搞啊  电极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冲压模具     这尺寸   难的搞啊  电极打吧

台階的東西
你想用線切割也割不了的
肯定只能用火花機了

网友:
小弟理解的是這樣....

100絲=1mm , 75絲 = 0.75mm , 50絲 = 0.5mm

1. 按照圖面磨一隻車刀,上儀表車。
2. 找外協按照外形做一顆鑽石砂磨輪,做個動力磨頭架上儀表車。
3. 上材料 1.2~1.5 mm 不鏽鋼線,上儀表車用套筒夾夾持。
4. 放高速車一刀,預留一些研磨的尺寸。
5. 開動力磨頭做精修,精修到圖面尺寸。
6. 切斷下料。

動作快的話一分鐘一個不是問題。

==============

又回頭看了一下原文... 發現,我好像會錯意表錯情了...

网友G:
将可转位钨钢刀头用线切割割出每个三个台阶尺寸,上精密仪表车床车就好了,一刀一个,一刀切断。5秒一只。多做几个刀头,钝了直接换刀头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将可转位钨钢刀头用线切割割出每个三个台阶尺寸,上精密仪表车床车就好了,一刀一个,一刀切断。5秒一只。多做几个刀头,钝了直接换刀头即可。

這麼小的東西又沒辦法用尾頂撐著
直接車會有問題的

一般微小零件上儀表車或鐘表車
只能用動力刀頭下去磨
直接車的尺寸都會有問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详细的回复,我现在和车间的师父讨论下来,决定去买台数控仪表车床(我不知道这叫法对不对,就是比普通车床多2个马达数控),买不到的话也能定做。本来想找个能讨巧的方法,发现还是得这样做。
顺便回复下之前提出的各种方法不实行的原因:
1,冲压,成本高,且尺寸对于这么小的零件来说难以控制
2,33楼,ydnline说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有些繁琐,因为我们数量少,但是种类很多,几年累积下来数量还是几万有的。
3,还有提到用电切割,因为我们车间的线切割机是很呆板的只能切2维,我有看到网上有出售三维的,但实体机器没接触过,我觉得如果三维能隔的话,的确是所有方法里最高效且最精准的了,我正打算去接触三维的线切割机,希望有相关了解的师傅能与我联系,我QQ744725295,或者在论坛里发短消息留言。
4,如22楼所说,继续仪表车床,多个马达,弄成数控仪表车床的效果,我想效率起码能提高了。
  我觉得第四个方法虽然没有很大地突破,但是还是比较实用的,我想先用这样的方法。

  最后再次谢谢大家的回复,顺便问下,大有如果了解好的数控仪表车床也请与我交流,我将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