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适用于大比例车辆,坦克改造日本精密变速器

楼主(2012-05-28):
温馨提示:适用改造的范例:1:6至1:12车辆,坦克
可做减速器,加速器或者差速器(取决于DIY模友的动手实践能力)
个重0.54公斤,
变速比1:10
壳体5毫米铝合金,端盖及内部变速机构为钢质,
留有座子端面安装螺栓(左面4-M5均布,轴长18毫米,直径10毫米;右面6-M3均布,轴承18毫米,直径8毫米)
其余不解释.......

网友:
链接在哪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你这东西在哪儿卖?

网友:
还是不懂用来干什么的,能通俗点讲么, 新手

楼主: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用,,怎么改,,,就看DIY金属控怎么弄了

网友:
虎坦兄我只来看看 。。。

网友:
第四幅图。。。6-M3那一面的轴,固定孔不在轴心??

网友:
是谐波减速吗?

网友:
明白,楼主,接短信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你站内信了

网友:
确实不小

网友:
我买了2个

买1m60齿的齿轮内孔线切割 割到30  对半割成2个 配16006轴承 适合内空20cm以上的模型做双流 驱动齿1m30齿 就是不知道电机该用多大转数的   还有差速器比例1:10  转向电机该用多大转速 求安慰

网友:
PM下链接!貌似很结实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PM你了

网友:
虎坦兄,也给我个链接

网友:
 很不错~~~ 看看就好,还不敢奢望大比例的······

网友:
预计6月4号拿到手

网友:
双流就是这样简单,当日看淘宝就发现这款减速器适合做双流。然后通知楼主

网友A:
这个我也买了。但是我会把直行齿轮放在输入端,齿轮和轴承一体,不然输入端没有合适的安装轴承的位置,另一端直接伸到车体外部,增加内部空间。

网友A:
18楼的朋友,能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个双流设计吗?坦克的比例?最大直线速度?主动轮输出转速?电机输入转速?电机功率?齿轮模数?还有就是转向电机转速怎么确定?大学学了差动轮系,基本忘了,过几天再温习一下。欢迎交流,昨天出差在南京买了个JR的XG7遥控,貌似有点浪费。

网友A:
今天把这个拆开了。感觉很特别,谐波减速器头一次接触,大学里貌似没介绍过,或则介绍过没记住!效率偏低。

网友A:
顶起,今天测绘了一下外形结构,貌似楼组有些安装尺寸量的差了很多,比如输出端直径30的定位部分。不应该是30.12

网友:
输出轴直接装驱动轮吗? 那你考虑尺寸没有 直径过50 输出轴18长
坦克的比例?最大直线速度?主动轮输出转速?电机输入转速?电机功率?齿轮模数?还有就是转向电机转速 对这些我也不行 大 齿轮是1M60齿 小的20齿 直行电机打算用小海豚250瓦 不打算做坦克 打算做粗齿距 坦克履带自己做太难 每米没设备

网友A:
楼上的,原来志不同道不太合哈!有机会坦克和无齿锯PK

网友C:
请LZ PM下链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