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er20延长杆,螺纹问题

楼主(2012-05-28):
收到er20延长杆,通常都是尾部车螺纹的,我考虑利用某种特殊设计的尼龙塑料套,能够代替螺纹和螺套的作用,什么结构能起到这个作用??

网友:
 拿个暂时用不上的钻夹头夹上去,我没有铣,这样行不?要钻孔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

网友:
在延长杆上尾部轴承与皮带轮之间套装一个张紧的压簧,是不是可以起到拉紧的作用。我就打算这样搞,楼主先试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看着以为楼主都研究出来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是用什么样胀紧套呢?怎么装,求科普。。。
利用两个有锥度配合的园套,利用螺丝即可抽紧内孔外园的装置,同心度优于-般的键轴配合,在淘宝上打胀紧套字样可看见实物和价格。缺点是体积大了。

网友:
打孔,攻牙,上螺丝 。

楼主:
但是涨紧套,万一以后振移位了,如何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想车牙,就去买个胀紧套。

这里是用什么样胀紧套呢?怎么装,求科普。。。

网友B:
不想车牙,就去买个胀紧套。

网友:
还是车螺纹方便

网友:
…听起来这应该是你要设计的内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