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飞控厂家关注一下基点自动返航的构想

楼主(2012-05-28):
玩
FPV
都希望飞机能安全安稳的飞回家,不过最近看到关于GPS定位不准造成丢机的案例比较多,原来GPS也容易受到干扰或者 自动返航仪器故障等此类的危险,这两天看了去年的
无人机
大赛对于其中差分基站的概念很感兴趣。能否假设这样的回家方式:
在飞控中设置两种引导返航的模式,一个是基于GPS信号的,另一个是用基站信标引导的返航模式,用
遥控器
上的开关选择或启动时默认基站信标优先
在地面建立一个无线电基站信标,安装在三脚架上,可以在起飞时打开或者在飞机失控时打开,而且在系统中设置信标信号引导优先权,尤其是在空中丢星或自驾仪故障重启造成丢失家位置时,通过打开基站信号迅速切换到基站引导的返回位置上。
如果在飞行中需要在另外一个地点接收飞机,只要在当前点设立一个基站引导就可以让飞机降落,在大风天气或能量不足的情况下,通过地面移动位置来减少飞机返航难度大的问题
可以通过地面基站引导减少因设置失误造成的家位置不准的问题,其实我们在飞行准备上往往会犯各种错误而起飞前设置家的位置也是其中之一。
尤其在环境影响较大的地方似乎基站比GPS的精度更高更稳定
对于
滑翔机
之类的比较安稳的飞机,我感觉自驾仪的主要任务是在丢失信号后还知道家的位置,如果能安装地面基站来引导,不一定非要安装GPS系统,毕竟飞行距离有限,地面基站发射功率只要大于遥控距离就可以了。这样一来能省下GPS系统的开销,是不是更经济点,本人对于电子方面不太了解,这样的构想是否可行,有请飞控厂家来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A:
你说的似乎是反辐射dao dan!

网友B:
LZ的要求实现成本那不是一点点的高,就算是人手持一个八木天线,去找无线电基站信标,也要花相当的时间,何况是完全自主飞行的飞机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汗。。。。那设备钱 够丢n次机了!

楼主:
看来这个方法可行度不高啊,谢谢上面的兄弟回复,也让我想起了很早前我参加过的无线电定向运动了,不过靠一台电台找到信标还是很容易的,基本上我都找到了,就是不见得每次都能拿到名次就是咯,哈哈

网友D:
想法很现实啊.
只是大功率设备较贵.有想法才有改革.我是支持楼主的.

网友E:
楼主,最简单的办法,貌似启用大功率遥控器信号放大器,不是也可以遥控飞机回家啊

网友F:
以前读书的时候不是有无线电定向么,和这个原理差不多

网友G:
我觉得可行,利用追踪云台的原理

网友:
飞机进入自主盘旋飞行模式,机头设置定向天线,当信号最强时停止盘旋,朝该方向飞行。高度则始终由气压计维持。
相当于一个空中的无线电测向,我觉得完全可以通过测试遥控的信号来进行判定,只是可靠性尚需考证。
必须有某一种加密机制,不然随便一个大功率信号源,飞机就不知道哪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