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DFC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5-28):
装好DFC后,2边大桨夹上下可以摆动,比以前用的旋翼头还严重,2个桨伸直,明显看得出桨下垂的,横轴螺丝扭紧了,都没用,松的像没扭紧螺丝的样子。什么问题?

网友:
没拧紧呗…………

网友:
我的450DFC没出现这种问题哦

楼主:
拧紧了,还是不行,很松

楼主:
我们这也有个模友用450DFC,但是没事。我这个怎么了??

网友:
图片说明问题!

网友:
桨的问题,你用的是什么桨?

网友:
有些玻纤桨太差...根本没办法用的.

网友:
LZ说得是桨夹可以上下动,肯定就有问题了,可能少装了垫片或者什么零件了吧。

楼主:
桨是亚托大桨

楼主:
不关桨的事,不上桨,桨夹也晃动

网友:
我的450PRO也这样,飞吧。前提是你确定横轴安全不会射!

网友:
應該是主旋翼夾座內的軸承與單向間的華司少放了,忘了將舊夾座內的華司正確裝入DFC夾座!

請改裝飛友務必特別注意!
自從亞拓推出DFC改裝件後,發現許多飛友有錯誤組裝(DFC主旋翼夾座內軸承與單向間的華司少放了)導致槳夾晃動或有虛位產生,如未經發現而升空!嚴重的,3D飛行有砍尾管疑慮!
下圖提供飛友組裝參考!

楼主:
我就是怕砍尾管,所以要查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