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翔70mm金属涵道,2800-2500kv点击,6S 30C电池配T45如何?

楼主(2012-05-28):
手上只有蓝翔70的金属涵道,只能这么配了,不知道这样能飞吗?

网友:
爽的,用过此配置的说。。

楼主:
周末T45就到了,装上试试看再说

网友A:
我有只蓝翔70mm金色的金属涵道,KV2500的,电流已经要到70A级别。2.3公斤推力,到目前还没服役......
如果KV2800,是不是到90A电流呢?

楼主:
我的用的就是80A的电调,应该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只蓝翔70mm金色的金属涵道,KV2500的,电流已经要到70A级别。2.3公斤推力,到目前还没服役......
如果KV2800,是不是到90A电流呢?

kV2800的70mm涵道一定不是配6S电池用的。

网友:
2800KV 你能上6S?。。。

网友:
2800KV上6S有什么问题。不过70涵道飞机用6S电很尴尬。普遍70涵道设计都是2200 4S。。

楼主:
不是2800- -!是2500KV的,只是电机上的标识有个2800

网友:
用吧,2200的6S。重心红耳朵中间或中间靠前一点都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去试试2800KV上6S 你就知道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蓝岱68金属 KV3580都用6S。。要知道涵道机只有高速通场才用全油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岱68金属 KV3580都用6S。。要知道涵道机只有高速通场才用全油门

你们是根本就不知道设备都有极限这一说。6S不够,12S还能压榨出更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