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160A ICE2 也烧了!!

楼主(2012-05-28):
  !!
刚买没几天,今天试飞,空中起火!!!!   把飞机烧得

ICE2   一样会起火!!!     大家不要用凤凰了!!! 烧不起!!

看图:

网友A:
上面的ACEONE表示压力很大,呵呵

网友:
这种高档货 都这样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ACEONE表示压力很大,呵呵

还好,没烧到ACE ONE

网友B:
空中起火,飞机没事?

还是插电 的时候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插电 的时候烧的,

空中烧的!!  熄火降落!!   铝脚架弯了!!

网友:
还好损失不大,这是260?

网友C:
热量散不掉,不烧才会很奇怪

网友:
LZ电调放置的位置有问题,影响散热~也有一部分原因吧

网友:
这样可以直接寄回去保修吗?

网友:
送回厂吧 会给你个新的

网友:
同样的电调,我的是27日着的

网友D:
热量严重散不掉!电调最好侧面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热量散不掉,不烧才会很奇怪

我的ICE2  放在侧板外侧,起飞不到一分钟,一样烧了!!是散热问题吗????
  所以,希望厂家们,正视凤凰电调的缺 陷,否则凤凰没人会再买了!!因为认错,才有可能改错!一味找借口,没用的。

网友:
火凤凰,还是不要用了!!!  好盈都比它安全!!!

网友:
我的凤凰160a安全飞行50多起落,环境温度35度左右一个起落下来电调不到50度。LZ的电调位置虽然不利于散热,但也应该不是自燃的根本原因,顶多是个引信,说明凤凰的设计还是存在缺 陷的。因为有缺 陷所以凤凰飞前设置很重要,不知道lz是否正确设置过。

网友:
近来怎么越来越多多人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热量严重散不掉!电调最好侧面放吧!

谢谢建议!
不过, 此次烧毁,可以肯定的是:不是散热不良导致烧毁!
因为直升机是空机,且机体离地差不多一分钟,这样会发热严重吗??

楼主:
凤凰160A  ICE2 已经退回工厂,等工厂回复!!  现在打算买德国K牌电调!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以不要一味追版子,只要配得好,XXD都能用很久

网友:
又变火凤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