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机架振动问题(MWC)

楼主(2012-05-28):
arduino mini 3.0+10D,X1510+5030桨+好扔10A,铝U槽 X255,H180
试了自做几个机架,
一是机臂太软,油门加大,电机晃动越大,机架振动更大,没法起飞
二是机架不对称,平行度不够,起飞后偏移,没法控制
三是由于以上问题,电机摔拼撞几次,电机轴及桨变形了,造成震动及没法控制....

不接电源时,用手指弹动一边电机机臂,引起4个电机都在抖动 ,  弹力共振了。。。。
问下大家有什么办法固定机架,或者有更结实更轻更的材料,与及结构

下面图片中间,应该中间要有2条横梁?

网友:
用三角形的设计支架。

网友:
轴和机架平着没桨做平衡了没

网友:
好吧。。。。。。。现在这种工字型机架确实很流行。。。。。。。。。。。。。

楼主:
机架没做好,装天价飞控也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