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拆电机。过来帮帮忙。

楼主(2012-05-28):
看下这个底座和定子怎么拆开啊。头疼。。。。

网友:
先把里面的轴承拆下来,,然后,再用电烙铁头,放到中间,孔,,加热,,再用布包住尝试扭动,应该能拆下定子,

网友:
我拆过,拆完电机也差不多了变形了
第二种方法,用电磨把底座磨掉,就可以绕线了

网友:
多半都是紧配合加螺丝胶固定的,藤椅的办法不错!

网友:
给你一把8磅的锤子,你就瞬间满足了~~~

网友:
双头2215电机~~用电烙铁,温度200度,加热一下,然后用钳子像吃奥利奥饼干一样一扭,就下来了~~

楼主:
 我拆下试试

网友:
还真没拆下来过。。
只是如果拆轴承,得准备好更换的,你敲下来的轴承,也没法继续用了

网友:
拆轴承好拆
我也是用的电烙铁插进去加热拆的
具体方法就是找吧小的平口起子从轴穿进去 ,找到感觉慢慢敲击出来,记得要轻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