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px 未改无刷,倒飞在飞回来时感觉锁尾停转,飞机直接打旋,为啥呢

楼主(2012-05-28):
如题:mcpx 未改无刷,倒飞在飞回来时感觉锁尾停转,飞机直接打旋,为啥呢

网友:
 插头松了?

网友A:
不能怀疑剩机,LZ应自查RP,自身气场兴衰,电离层强弱变化,对机机的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怀疑剩机,LZ应自查RP,自身气场兴衰,电离层强弱变化,对机机的感应

网友:
锁不住尾吧,检查螺距是否太大

楼主:
纳尼,是每次都这样哟,难道每次都出现rp哈哈

楼主:
正常飞锁尾又很正常,出问题就出在3D倒飞切换回正常飞行姿态的一瞬间。会不会是螺距变换时有刷电机不给力,让锁尾误判为电机停转??

网友:
JJ翻3D翻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怀疑剩机,LZ应自查RP,自身气场兴衰,电离层强弱变化,对机机的感应
 精辟

网友:
原厂机的螺距不能过大…控上的Travel Adjustment的Pitch试试上下调到70%,最大螺距应该也有10-11度,这样已经很够的了… 日后改了无刷才适量的加大这个数值…

网友:
尾电机锁尾不够力 换fbl电机座 电机 和桨 立刻解决

楼主:
哦哦 我正在改无刷 改了再看情况,持续汇报中

网友:
同样情况,改无刷改7mm尾电机解决

网友:
明显是螺距大了,加强尾电机,减小螺距解决
之后请检查自己Rp,自身气场兴衰,电离层强弱变化…

网友:
请检查继续自己Rp,自身气场兴衰,电离层强弱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