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级SV-3G和风神50级SVII-3G区别求解

楼主(2012-05-28):
求懂行的人指教下风神50级SV-3G和风神50级SVII-3G有什么区别。。。怎么来区分。。

网友A:
设计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点说下吗

网友B:
貌似尾管加长些 油箱固定 发动机座

网友C:
SVII-3G 金属的配件多了 在就是 大齿盘那有变化了 你可以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上淘宝上送一下 看看图片就知道了

网友D:
两个版本结构都不一样,全部不一样,看侧板就知道了,尾转方式,SV与亚拓轴转差不多,SVII是金属齿直驱轴转的,
要说两者通用地方,大概就是尾波箱全部通用,旋翼头一样通用,但主轴有点区别,机头罩通用,差不多就这样些

楼主:
感谢各位老鸟。。。SVII-3G买了。。比较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