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APM2.0想装到V6的架子上,请教怎么设置啊?

楼主(2012-05-28):
想装XA的那个V6样子的架子,用APM的控,可是不会接电调啊。

只看到网站上有v8的样子,但没看到有V6的样子呢?

谁知道吗?能帮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
加我吧
我有台自己DIY的V6,但我用的是XA,我可以和你说下XA是怎么装的,你举一反三吧

楼主:
我知道XA是怎么接的,但是不知道apm2.0是怎么接的,因为从配置软件中就找不到v6的配置文件,也没有说明电调是怎么接的。

网友:
你刷x6的固件 照x6的接线方式接就好了

楼主:
正准备自己改固件,然后烧一下试试。

直接用X6的是不行的。

每个电机的权重是不一样的,通过调参数是没有办法调整好的。

网友:
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自己加个V6的电机配置。

}else if( _frame_orientation == AP_MOTORS_V_FRAME ) {
                // V frame set-up
                add_motor_raw(AP_MOTORS_MOT_1,  -0.7623,   0,         AP_MOTORS_MATRIX_MOTOR_CW,     AP_MOTORS_MOT_2,  2);
                add_motor_raw(AP_MOTORS_MOT_2,   0.7623,    0,         AP_MOTORS_MATRIX_MOTOR_CCW,   AP_MOTORS_MOT_1,  5);
                add_motor_raw(AP_MOTORS_MOT_3,   1,           0.9533,  AP_MOTORS_MATRIX_MOTOR_CW,    AP_MOTORS_MOT_4,  6);
                add_motor_raw(AP_MOTORS_MOT_4,  -0.5246,  -0.9533,  AP_MOTORS_MATRIX_MOTOR_CCW,   AP_MOTORS_MOT_3,  3);
                add_motor_raw(AP_MOTORS_MOT_5,  -1,           0.9533,  AP_MOTORS_MATRIX_MOTOR_CCW,   AP_MOTORS_MOT_6,  1);
                add_motor_raw(AP_MOTORS_MOT_6,   0.5246,  -0.9533,   AP_MOTORS_MATRIX_MOTOR_CW,    AP_MOTORS_MOT_5,   4);

}
==========================================================================

然后在APM_Config.h中定义

#define FRAME_CONFIG         HEXA_FRAME
        /*
        options:
        QUAD_FRAME
        TRI_FRAME
        HEXA_FRAME
        Y6_FRAME
        OCTA_FRAME
        OCTA_QUAD_FRAME
        HELI_FRAME
        */

#define FRAME_ORIENTATION V_FRAME
        /*
        PLUS_FRAME
        X_FRAME
        V_FRAME
        */

搞定。

网友(2012-06-28):
自己加个V6的电机配置。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再回复一个学学

网友(2012-08-14):
淘宝搜V6机架,200元。倒是能接受,楼主分享下使用效果啊

网友:
我也是APM2  搞了1个星期了。。油门太大搞不定。。。请教大家。

网友(2012-09-25):
引用 楼主:
自己加个V6的电机配置。

**** 本内容被作者隐藏 ****

自己加个V6的电机配置,看看怎么加

网友:
高人说说

网友(2012-10-31):
现在用不上,留个记号先

网友A:
感谢分享字数太少

网友B:
apm不支持v6不能把

网友C(2013-03-12):
回复一个学学

网友D(2013-06-09):
有点意思

网友E(2013-08-24):
看看,回的什么些

网友:
顶楼主啦..希望楼主多发精品好帖啦.....

网友:
DFGDFSGsdfs大商股份大后天房管局和倚天剑海关编码

网友:
万恶的回复可见

网友F:
十分的万恶回复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