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如何收纳长长的接收机天线

楼主(2012-05-28):
我还在用模拟的控和接收机,那根长长的接收机天线不好放哦。车大点还好,长天线不明显,可是小车就不行了,请教大家,天线怎么收纳好呢,不影响接收效果还美观。

楼主:
呵,没人愿意搭理我哦。得了,写写我问到的吧。写了短信问朋友,说铜管,不锈钢管,碳纤维管都能不能用来做天线管呢?朋友回复,都不能。只有塑料管可以。本来还打算用点新鲜东西做天线管的,这下好了,全省了。

网友:
如果遥控距离不太远,将软线绕在车的周围也可以,只是为了美观会损失遥控距离和可靠性的,自己权衡了或者干脆换2.4G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9-15):
我用衣架,看来不行啊,回头换了

网友(2012-11-01):
只有塑料管可以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