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真正EPO绝版!SKYARTEC塞斯纳182 这种机型有人飞过吗

楼主(2012-05-28):
独家真正EPO绝版!SKYARTEC塞斯纳182 ,有人飞过吗 如何

网友:
我来灌水~~~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飞不起来吧?

网友:
SKYARTEC塞斯纳182,如果是以前那个一米小赛的话,我觉得不理想啊。

机翼不用碳纤管加强,副翼机构复杂化,副翼纤维胶带不整齐,机头电机座零件太多……

网友:
绝版好宝贝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就是它了吧!
来两张细节照

下面就是那个比较复杂的副翼控制结构了

来张配件全家福

网友:
这机机挺好飞,但是1米的机机比较灵活的说啊!
另外所谓第5通道的襟翼其实在这机机上没啥作用的。
不少人都是买回家后把襟翼粘死,然后把原副翼跟襟翼舵机拆了,改成左右副翼各一个舵机的控制方式。

另SKYARTEC这机型也有一种新的4通版的,不过只有无刷跟有刷两种整机销售,实际售价倒是不贵,只是配的是镍镉电池,4通道2.4G的控也有点鸡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