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鸟请教V911无法启动的问题!先谢谢了!~

楼主(2012-05-28):
本人上周在这里了解到伟力V911很适合菜鸟,,遂入手一架,,之前没有玩过遥控飞机。。。

周五淘宝上买了,周六收到就开始鼓捣,在室外还能摇摇晃晃的起飞起来,感觉有点熟悉了就在室内玩(选的两电套餐懒得下楼玩),

谁知道上升太快风叶打到衣服上就掉在地上了,,现在加油马达也启动不了,前后左右遥控伺服器也没有任何动静了,,红色指示灯还亮, 是炸机了吗?

请教老鸟前辈这个是什么问题呢?我应该怎样修复呢?新鸟迷茫不知怎么办才好。。。

等待赐教...

网友:
飞机加电后,控上的油门摇杆收到底了吗?
若油门杆收到底还不正常的话,则不是摔坏了晶振就是摔坏了陀螺仪。
没学过电子技术、不懂修理的话,建议您新购一块主控板找人帮您换上为妥。

楼主:
飞机加电后,控上的油门摇杆收到底了吗?——收到底了。
没学过电子技术、不懂修理的话,建议您新购一块主控板找人帮您换上为妥。
——确实不懂。。。汗,才2米多高摔下来的啊,就摔坏 了。。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加电后,控上的油门摇杆收到底了吗?——收到底了。
没学过电子技术、不懂修理的话,建议您新购一块主控板找人帮您换上为妥。
——确实不懂。。。汗,才2米多高摔下来的啊,就摔坏 了。。
谢谢指教。

复 老手003 兄:

建议你这祥再试试:

(1)  开控,确定控电充足,油门微调下调一格,
       油门拉至最低位置。对频时油门一定要处
       最低位。

(2)  保持开控,飞机插电(满电)后即放水平面。
       等数秒后红灯应停闪长亮.....试飞。

(3)  如仍无反应,拔电拆开壳罩,松开主板。
       主板前面左下方有一支部分由白胶包著
       的银色小圆筒是接收晶振,再对下是黄
       色的接收天线.....小心给两者补焊。插电
       试机。
       你不懂焊的可找朋友帮忙或花点钱找人做。

(4)  如仍不行,可买主板更换。又或者你怕麻烦
       的话,可先联络卖家安排付费退修。也可
       以另买单机,旧机作零件备用。

陈伯

网友:
下电池,重新对频试试

我同学的V911从10多米掉下来,一点事都没有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回复,再重新试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来想放弃修理,毕竟是绝对新鸟且对电子无从下手,但看到陈伯及各前辈的热心回复遂重新试一下:
(1)  开控,确定控电充足,油门微调下调一格,——已经往下调一格;
        油门拉至最低位置。对频时油门一定要处
        最低位。——油门确实调到最低,对频很顺利;

(2)  保持开控,飞机插电(满电)后即放水平面。(——在桌子上接近水平插电的,很快就放平在桌子上了;  )      等数秒后红灯应停闪长亮.....试飞。(——红灯停闪常亮之后上推油门推杆仍旧没有任何反应;;)

(3)  如仍无反应,拔电拆开壳罩,松开主板。
        主板前面左下方有一支部分由白胶包著
        的银色小圆筒是接收晶振,——发现的确如此;;
再对下是黄色的接收天线——确实有一小段下方的淡黄色导线 .....小心给两者补焊——这点无从下手了,之前小时候见哥哥鼓捣过电骡铁焊过东东但这个主板实在太小,恐怕难以胜任。。

另外迫于老婆的压力,遂再追问一下如果重新购买主板,那主板上是否已经携带伺服器?还需要我具体做哪些事情呢?

我的想法是:维修太麻烦的话就直接跳过维修,把这个V911当作教训一直摆放在那里当模型了;然后直接上一个FBL100继续练习,因为感觉V911已经练到在空着静止了,就只是激动的时候失去了控制而已。。

各位前辈怎么看呢?
谢谢回复。

网友:
维修太麻烦的话就直接跳过维修....

复 老手003 兄:

补焊也做不到的话,建议你不要做更复杂的更换主板了。
你如果现在即升级上小六通的话,要处理的就更复杂了。

玩模型是不可能不用自己动手的。建议你:

(1)  花120元买一套六通模拟器连假控,狂操。

(2)  花135元另买一只V911单机,即再玩。

(3)  有空时找懂锡焊的朋友教你试修坏V911
       用电焊笔是你一定要学的最最基本手艺。

(4)  当你有了实际经验后才再小心考虑升级六通机。
    请参考帖子: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 ... 816&ptid=618669

陈伯

楼主:
很中肯很实际!
感谢陈伯的建议!(再买个911单机继续练熟)

网友:
我觉得是电机线断了,我断了几次,另外fbl100比911难多了

网友(2012-07-23):
我的也是这问题。我的是从十多米被大风吹走 ,直接收油,在150米的地方找到尸体。电池找不到了,换上新电池,红灯亮  闪了三下左右,就不闪了。正常能闪好多秒。然后操作遥控器也是什么反应都没有 。  是不是也用楼上提供的方法治疗?  如果是用那方法,马上就找时间动手术。

网友:
还有  电线  也破损了  但是还没断。  也有影响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B:

哦还有个重大的线索就是  电线  也破损了  但是还没断。就是主电机的线  红的 黑的  都有破损  也有影响吗?  要不要把线都换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还有个重大的线索就是  电线  也破损了  但是还没断。就是主电机的线  红的 黑的  都有破损  也有影响吗?  要不要把线都换到/

复 风的季节 兄:

可能部份断线 + 短路了。
你如不懂的话,可找朋友或修理手机的帮忙。
修好后可上少量热溶胶保护。

陈伯

网友:
有时候舵机卡主了,动一下连杆就能动了

网友:
我不能发帖~~~在此请教一个问题~~~~我的是主浆和尾桨不转,但是舵机全部都有反应~~对频没有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