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有上过4S的吗?

楼主(2012-05-28):
我的配置是好盈飞腾30A+朗宇2216,看电调说明能支持4S,但朗宇的2216这款电机通过电调接4S电有问题吗?
不知道与3S电比较有什么变化?

网友:
今天我也是纠结这个问题,但更偏向于选择3S的电池,因为自己已经有三块3S 2200mah的电池。

电调需要用到30A?我只准备了18A的电调。

网友:
这些厂家都虚标。2216 kv800 30A这个天气电调已经很热了。

网友:
电调支持,没问题

网友:
我知道有好几个模友用4S

楼主:
也就是说只要电调支持4S,那么该电机就能用于4S的动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 电机也有电流最大值的 只是2216本来你飞就不可能全油门 所以有的人会上4S

网友B:
我有在飛V2216 800KV +飛騰30A  4S 5000 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在飛V2216 800KV +飛騰30A  4S 5000 沒問題

谢谢,这下清楚了,请问兄弟3S和4S飞行时有什么不同吗?主要是时间,电机、电调的温度什么的。

网友B:
我是飞6轴 全重1870克 可以飞19分钟 电机 天调 不会太热

网友:
用4s电是不是理论上效率更高?

网友:
相同功率下电流小。

网友:
不知道4S与3S比较有什么变化?

网友C:
我也在用2216 800KV 飞腾30A 4S 5000电池飞 起飞重量没称 搭载狗 飞的还可以吧
有人也在用  出来说说啊 我是用1047桨   飞550    用多少桨比较合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用2216 800KV 飞腾30A 4S 5000电池飞 起飞重量没称 搭载狗 飞的还可以吧
有人也在用  出来说说啊 我是用1047桨   飞550    用多少桨比较合适啊

我用3S2600,+1147,一电下来电机电调都较热,估计1147大了,准备换1047,蛋疼的是换之前又把脚架炸了,现在没得替换放那儿了!

网友D:
我四轴用V2216 KV800 好赢30A 4S2200,APC1147
飞6分钟,电机电调都是热的,不烫,手摸可以承受
记得以前用2212 KV980时,也用过1147,好像温度比2216要低些
感觉2216有点鸡肋

网友:
我也是一样的配置,电调还是好赢辉腾30a的,上电后就有温度了,飞了之后温度用手摸还是能承受,电池是用4s4000mah,其他的设备都还没挂上去。

网友(2013-07-25):
引用 网友B:
我是飞6轴 全重1870克 可以飞19分钟 电机 天调 不会太热

你用的什么电机 KV多少  什么电池 容量多少啊  我也想做六旋翼  想参考下您的配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四轴用V2216 KV800 好赢30A 4S2200,APC1147
飞6分钟,电机电调都是热的,不烫,手摸可以承受
记得以前 ...

2216电机可以用4S电池组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有了4S\5200的电池,配机子电调成本高了许多,电机索性用盘式的

网友:
2216 kv800 30A,1047桨,目前正用4S 5200电

网友E:
我个人的观念,不喜欢用4S,因为以后万一要升级电机的话,很多稍微高端点的电机都是6S的,,3S还可以串联用用,,还有,如果电调不支持6S的话,,一般我会选择20A的电调,,因为只支持4S以下的电调,没有很大的升级空间,等你升级好的电机后,发现很多都是6S的,,,,纯属个人观念,不要碰击我,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的观念,不喜欢用4S,因为以后万一要升级电机的话,很多稍微高端点的电机都是6S的,,3S还可以串联用 ...

我要用碰碰车去碰你,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要用碰碰车去碰你,嘿嘿

哈哈,,只是我个人观念,,因为我买过两套四旋翼的40A电调,,突然发现一点都不好,,太重,,后来电机升级了,,都是6S的,,又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