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ACH3

楼主(2012-05-28):
小弟用一个TA8435的三轴板来驱动三个步进
电机
软件用的是MACH3 可问题来了 用脉冲发生器可以有效控制三个电机的正反转 也就是说电机和板子 还有并口都没问题 但是用mach3的时候就只能控制脉冲为3方向为2的一个轴 这两个并口号接在mach3里那个轴都有效 但其他两轴电机不锁死 给脉冲的时候驱动板灯闪 但是电机不转 软件重装好多次了 也换过版本 但是问题还存在 哪位前辈能给讲讲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A:
我现在也是用8435的三轴板驱动
在MACH3里,把脉冲端口设为2、4、6,方向设为3,5,7,全部使能。每行最后的两项都设为1。
如果电机不锁死我感觉可能是驱动板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只要驱动板通电,不接并口电机也会锁死。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设的端口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