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无止境...能不能在白钢条上攻丝?

楼主(2012-05-28):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我要在平口钳钳口上加个直角作靠山...
以后就不用铣刀铣直角了.直接用面铣刀铣出来..我们这里俗称"飞"

用普通的材料可能不耐磨...还是高速钢好些..

网友:
攻不了就算是导轨钢也难攻

网友:
好点的丝锥才是高速钢 不就等于硬碰硬吗

网友:
在高速钢上打孔,在别的上面攻丝不合适么

网友:
材料用skd11即可,價格便宜,加工完畢後送熱處理,可到60-62度左右,夠你用的了
市售高速鋼條大多是己經淬火過的
若自行退火加工
最後重作的熱處理大部份無法達到原有的硬度
只是實在看不懂你到底要作什麼
像我手上的三個平口鉗
鉗口原配全都是skd11經深冷處理的
垂直度也沒問題呀?
若垂直度有問題的虎鉗
動了機頭後實在想不出要如何打表

超硬材要攻牙也是可以的
要看你有沒有設備
一般進口的火花機都帶有平移頭的功能
有平移頭加上螺紋電極就可以攻牙了
別說是高速鋼了
鎢鋼都一樣攻的過

楼主:
我在淘宝上找到一种号称整体硬质合金的钨钢丝锥..不知行不行..
不过价格不菲...M5就要72元...可能要改方案了...买不起呀..

不可能为追求完美...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网友:
还真没听说过有谁在白钢上攻丝

网友:
電火花用的攻牙頭.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我厂用的丝合金丝攻最硬才加工处理后的四十五号钢,每支价格一接近两百,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画了张图..这是我的意图..

网友:
没看出来哪里需要攻丝
委员长厉害
又涨知识了电火花还能做螺纹

网友B:
可以,要换一个思路。对于受力不太大的耐磨定位零件,需要开牙而加工条件又有限制时,可以采取钻孔、开止动槽和倒角,最后镶个可以功牙丝的材料,再钻底孔,原理如T形母。高速钢比较脆,用多大的料和选多大的孔你懂的...

网友:
问题是非要用高速钢吗?只不过是个钳口,只要能夹住工件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用高速钢这么硬的材料吧。
我看用45号钢就可以了,最多再热处理一下足够了,钳口也不是越硬的材料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要换一个思路。对于受力不太大的耐磨定位零件,需要开牙而加工条件又有限制时,可以采取钻孔、开止动槽和倒角,最后镶个可以功牙丝的材料,再钻底孔,原理如T形母。高速钢比较脆,用多大的料和选多大的孔你懂的 ...
镶螺母

网友:
干脆用烙12算了。

网友:
完美的代价是昂贵的

网友:
 有钱就是大爷,
 没钱就是孙子……

网友:
精密平口钳侧放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我当是啥大事呢,以为楼主这个结构多复杂呢,如果单纯是有个立面的直角靠山的话,那根本没必要吧钳口切割槽然后再镶个条

如果工厂话,大号的精密平口钳应该有吧,一般钳头固定块侧面都有螺丝固定孔,在那里做做文章就可以了,楼主这明显的把简单的事情往复杂的搞,白刚攻丝就不属于常规加工范畴..........

网友:
白钢攻牙估计得火花了,钨钢的丝攻应该比较脆的

网友:
白钢钻孔,镶一铜螺母不就行了吗,何必攻丝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老大提点..

网友:
还是到电火花那里去搞吧,一个孔15元,省的费力。。。。。

网友:
有电火花机器就可以了,用电火花打好孔,再用电火花专用的螺纹铜棒打出螺纹。我去外加工的地方看过,多硬都可以。不过楼主为啥不用cr12加工好之后再上磨床磨呢?硬度和抗冲击比白钢刀好啊。

网友:
  想法奇特!!楼主要是能搞成估计能获专利了

网友:
黄铜螺丝,,电火花

网友:
在HSS上攻丝口?

神的

不管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

网友:
有什么必要吗

网友:
早有办法解决了。内螺纹和外螺纹都可以解决。听过四轴联动的镜面螺旋机没?可以做涡轮模具
这种编程也可以搞到很复杂,可以加工钨钢材质的涡轮,但这样的高手没见过。
我看他们操机的,就会简单编程,Z轴和C轴联动加工,螺旋火花,表面直接就是镜面效果

网友:
没有这个必要吧
用45号钢 做一个 留出磨的量  淬火(想硬点 烧红点)然后 磨
硬度完全够你用的  而且能够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