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火急 天地飞遥控接收问题 黄灯闪

楼主(2012-05-28):
天地飞遥控接收,
飞机接上电 各舵机电机有反应。
但是遥控操作,没反应。
接收接了电就闪黄灯。请问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标题

按住接收机按钮3秒,对频试试

网友A:
具体怎么出现的,是新的还是经历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接收机按钮3秒,对频试试

按了,没任何反应,黄灯还是继续闪它的黄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怎么出现的,是新的还是经历什么了

装机试飞的时候,在试飞前,有一个过程如下:控和接收都通电油门最低的情况下,突然电机出现感应,然后大概2秒后突然电机自己拼命转起来,而且转的很厉害,然后赶紧拔掉电池.
然后再过几分钟再接电,又是如此.然后就放着去喝茶了,过了一会来又不会了,各动作正常..
然后第2天就去试飞,各动作还是正常,2个起落下来,准备收机器回家,发现遥控操作舵机一点反应也没有.以为是接触不良,就拆下来重新插了,还是没动作.然后才发现接收的黄灯一直在闪.
现在就是控开电 显示红灯,status灯绿色  都是常亮.接收就是黄灯急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装机试飞的时候,在试飞前,有一个过程如下:控和接收都通电油门最低的情况下,突然电机出现感应,然后大概2秒后突然电机自己拼命转起来,而且转的很厉害,然后赶紧拔掉电池.
然后再过几分钟再接电,又是如此.然后就放着去 ...

您好:
          请重新对码试试,
对码操作如下:
1、接收机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2、发射机按住对码键(SET)后开机,再按一下对码键进入对码功能此时橙色灯长亮,再次长按对码键直到橙色灯慢速闪烁进入对码状态;
3、若对码成功,发射机绿灯长亮,接收机指示灯灭。

网友:
这个对码真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
          请重新对码试试,
对码操作如下:
1、接收机上电后长按对码键,橙色灯慢速闪烁,等待发射机对码信号;
2、发射机按住对码键(SET)后开机,再按一下对码键进入对码功能此时橙色灯长亮,再次长 ...

接收接电后按什么都没反应,就是灯继续闪,已经请商家帮忙处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