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我设计的超简单条锯机

楼主(2012-05-28):
如图,左右各有弹簧,将左右两个偏心轮拉下,其中锯条在主轮的带动下带动从轮旋转.锯条上方需要多夹一片薄的钢片以承受拉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太太太复杂咯

网友:
等LZ样机

网友A:
感觉弹簧从上往下用螺母调压力比较靠谱,2个转盘还得固定在可沿轴向运动的套筒上
反正目前看你这结构总感觉转起来比较诡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弹簧从上往下用螺母调压力比较靠谱,2个转盘还得固定在可沿轴向运动的套筒上
反正目前看你这结构总感觉转起来比较诡异
建议很好.到时候我肯定要做个给老头子锯木柴用的.

网友:
有点像工业双柱带锯的结构,不过这么设计不太合适吧

楼主:
这个是我做的丝锥扳手可换钳口,最小夹持2,最大夹持30的铰刀。

这个是我自己做的自定心平口钳,可方便更换钳口,行程80

是一个对直尺的改进设计,很方便在有平行面的型材上画中线,定距离。

网友:
感觉推锯片的锯片时候会断

网友B:
这个不行  锯条很薄只能拉不能压 当锯条向左边就是从动轮侧运动时 就断了

网友:
仅仅是设计而已,实施起来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  锯条很薄只能拉不能压 当锯条向左边就是从动轮侧运动时 就断了

明白了~~在锯条位置想办法加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几个工具设计的好!有思路

网友C:
感觉象铡刀,不象锯了

网友:
等看成品

网友(2013-01-16):
1• 从轮只做180度来回摆动,2•断锯条

网友:
漂亮的机器

5imx 我爱模型玩家论坛欢迎您的光临 bbs.5imx.com

网友D:
如今流行“骑马舞”,这个锯也想学?

网友E:
这个算是双曲柄机构,双曲柄机构的从动柄存在“死点”位置,容易卡死的。

网友F(2014-02-20):
把成机发上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感觉象铡刀,不象锯了
就是,锯条到下止点与工件接触也就一瞬间,除非工件配合与锯条同步上下起伏!

网友H:
感觉不会太好用,楼主可以参考下雕花锯

网友I:
感觉要用线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