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是什么质量。也搞个长点的标题,嘿!

楼主(2012-05-28):
是什么样的质量才可以在这么乌烟瘴气的情况下还可以工作
http://player.ku6.com/refer/F7x9KX9-WJ5PlyIBBYb6Ng..==.html
以前修过的电脑,国产的板子到修的时候是集不了这么多灰的
欢迎灌水啊

网友:
这算什么!!!好多老电器都这样!特别是农村老显象管的电视机!

网友A:
这有什么 嘛!以前在网吧里做过网管的漂过,比你这灰多多了,一年要这样搞两次。
另外说个更夸张滴。网吧里用来做路由的那个服务器,放在那里一般不停电,不坏。几个月不会动它,有一次不工作了,打开一看,一窝小老鼠在里面,绝没撒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有什么 嘛!以前在网吧里做过网管的漂过,比你这灰多多了,一年要这样搞两次。
另外说个更夸张滴。网吧里用来做路由的那个服务器,放在那里一般不停电,不坏。几个月不会动它,有一次不工作了,打开一看,一窝小 ...

因为里面暖和哇,老鼠最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