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无刷马达取定子方法,简单实用

楼主(2012-05-29):
新手,第一次发帖,看图
我的电机是esky cp v2上的

知道的勿喷

电机

电机

敲转子,用手抓住定子

敲转子,用手抓住定子

敲得差不多了

敲得差不多了

稍微用点力就取出来了

稍微用点力就取出来了

装定子要用的

装定子要用的

对好后敲就去就行了

对好后敲就去就行了

可怜的手电,被我当榔头用~~

可怜的手电,被我当榔头用~~

网友:
敲转子、不太好吧

网友:
好像是加热后可以旋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敲的是轴,不敲歪就行了 这方法用了好几次了, 没事

网友:
建议至少要保留定子上的绕线,再这样去敲。否则可能会把定子矽钢片敲散。
有些电机可能本身定子和定子底座就粘合的不是很牢固,或者胶比较少。如果是好点的电机,比如蝎子,cobra等,或者那些定子本身就粘的很紧电机,这样敲是敲不下来的。有时候甚至在加热以后,还是比较难敲下来,因此即使没有胶,定子内孔和定子底座铝管直径就很接近,本身就要用些力气才能把定子取出来或按回去。

另外也不建议利用转子本身去敲。如果敲的力气很大,还有可能敲坏转子或者松动内部磁钢。转子平衡被打破了,那是很麻烦的事情。找一个比定子内孔直径小一点点的圆柱状硬物去敲就行了。

网友:
不能这么敲。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的手电出卖了你的身份 这手电太皮实了,当榔头绝对木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才入魔不就久,只弄过esky的电机,我这个很容易就弄下来了,还没怎么见过世面:em18

慢慢学习中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手电在我这一直是当榔头用,都快两个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才入魔不就久,只弄过esky的电机,我这个很容易就弄下来了,还没怎么见过世面:em18

慢慢学习中

没事,我开始也是走了一些弯路。我上面几点意见都是亲身体会,毕竟拆坏的麻烦了,呵呵。

网友:
目前为止,一次都没成功拆下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loveliness: 学习了,不会拆,只能直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