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20d02的大桨夹坏了,装上02S的更好

楼主(2012-05-29):
我的d02的大桨夹是金属的,炸鸡后变形了,球头也容易松,球头的螺丝时间长了还滑丝,总之除了好看优点不多,还贵,而且现在已经不容易买到。因此有了用d02s代替的想法。
   但是,d02S的横轴是2mm,d02的是1.5mm,有办法吗?当然有。
   买一对d02s的大桨夹和一个中联,开始改造我的d02。
   找一截m2的钢棒,长27mm(据风铃说,d02s的横轴可以用2mm*25mm的螺丝代替,但是我怎么觉得25不够长啊。可能是密封胶圈和轴承厚了点儿。)两头套丝,加两个螺母,便做成了2mm的外丝横轴(真不知道为什么厂家非要搞那个样子的横轴,螺丝那么细小,还拧不下来,一拧就over.在这里强烈建议用外丝横轴!)。
   横轴有了,再找出我的轴承收藏,2*5*2至2.5的轴承4只,压进大桨夹,剩下的问题是:轴承的垫片d02的不能用,买的话太贵还要和那个豆腐渣横轴一起买,不干!用普通的垫片代替一样好使,横轴胶垫用小密封胶圈代替,尺寸和硬度正好!
   最后的问题是:d02的主轴是2mm,d02s是2.5mm,也有办法。办法1,在主轴上套一个热缩管,试一下正好,但是有点软。办法2,在我的百宝箱里找到了两个过去淘汰的什么飞机上的铜套,一量,啊,绝了,外径2.5,内径2.0,把铜套塞进d02s的中联里,2mmD02主轴塞进铜套,销子装上,丝毫不差。斜盘连接大桨夹的两个连杆上的球头扣,有一头要换成2.5的。哈哈,改起来还挺麻烦。记着,还要拆下d02的相位器,没了它,斜盘一个顶俩,上盘空出两个球头,万一炸坏了球头,换个位置,还可以再顶一个新的上盘!,
   改完了装到飞机上试飞,啊,比原来好的多,成功了!优点:便宜,不变形,不怕球头松,花丝,横轴更结实,斜盘可以用两次。除了改造时工序有点儿多,还没想到别的缺点。
   有d02的模友如果大桨夹坏了,就按我的办法改,肯定不会后悔的。

网友:
头硬了  2MM主轴碰碰就弯,吃痿割都直不了

楼主:
02d的主轴堪比牙签

网友:
主轴換成2.5mm斜盘也要换吧?

网友:
直接换成3mm的,一劳永逸

网友:
主轴,十字盘,大齿 直接换成02S的不更好,我的就是,这样主旋翼系统全是D02S的更强硬。

楼主:
楼上的老哥,机身能放下2.5的轴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老哥,机身能放下2.5的轴承吗?

可以的,买5x2.5的轴承就行了,淘宝只有一家买这种特殊尺寸的轴承。
不过更好的方法就是买d02s的机身

楼主:
突然明白了一件事:代替02S横轴的螺丝的长度,风铃说的没错儿,25毫米,够长。我之所以感觉要27mm才够长,是因为我用的是两头套丝的钢轴,风铃说的25MM的螺丝,螺杆就有25mm,加上螺丝帽,正好也是27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