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MCPX飞起来有点抖,是不是主轴有间隙了?(已解决)

楼主(2012-05-29):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A0MTU3ODgw.html
飞机刚开始负螺距没问题
等油门打到0开始正螺距的时候,机器就有点抖了。
查了一下资料,说到主轴上下蹿动,不知道我这个算不算这个问题,请高手帮我看看

网友:
我也有过这个问题,把大齿往上推,看能解决不

网友A:
回复 楼主:
推大齿

网友B:
发现问题的所在就应该去解决

网友C:
建議你飛高一點約2~2.5米對尾懸停觀察抖動的情況,比較好抓出問題。

网友D:
一看视频就知道是因为炸机后,mcpx大齿缓冲滑落设计做成的。
先把大齿拔下,对准卡位,把大齿推到最上…主轴固定环和大齿之间要0虚位才叫ok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模友
因为对6通机一点都不熟,所以不敢瞎弄。
现在问题解决了,起飞相当稳定。

网友E:
田少说的对,我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