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四轴x型的 是否比十字型的飞得好(能推荐个机架吗)

楼主(2012-05-29):
我的是十字型机架
兔子飞控
飞行效果不是很理想 怀疑是机架的平衡不是很好
看淘宝 或者 大家做的 x型偏多
飞行效果都不错
请问大家能帮我推荐个机架吗
价格不要太高 谢谢

网友A:
X 和 + 是同一种机架飞控方向不一样而已,两个方式各有优缺点,可以参考下网络文章,X型一般比较适合我们用。
说的不对还请各位勿喷啊~
学习学习。

网友B:
X和+没什么大的差别。X的左右、前后机动性好于+的,+的45度方向的机动性好于X的。本人新手,不对的地方请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