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求教一个低级问题

楼主(2012-05-29):
HL的99坦克
电池
很不给力,充电满了越野跑不了多久就没电了,看到以前玩固定翼飞机的时候,剩下一块3S 2200MAH 20C的电池,11.1V的,能不能焊接一个T插转换成HL用的防呆插头,能不能直接用在HL的99坦克上?坦克自带电池电压是7.4V。额就不知道接收机和电调能不能自适应、调节电压?请高手解答一下哈。

网友A:
恒龙的额定电压7.2,我最高用过9V,没什么问题,11.1嘛,不知道,你自己把握下,插头自己解决吧,容易

网友B:
不行吧HL那个电路板咋能受得了,就算受得了也玩不了好久就烧的,你想用现成的电池可以买个减压电路板降到7.2,很麻烦的不如直接130块钱买个4500毫安镍氢7.4V电池。电池以后都要用着的。

楼主:
嗯,以前玩固定翼飞机的时候,电调一般都可以自适应电压,高一些低一些都无所谓。
第一次想调HL,木有把握。。。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热情解答,谢谢!

网友B:
你说嘛!HL那个几十块钱电路上面呀集成这么功能,价格在这里能否有什么超压保护功能不,就是用7.4V来玩寿命都不长的更何况超压,HL嘛随便玩玩就算啦要想当模型来玩又要投一大把米进去的,我都投3600大元进去能换的都换啦!HL原装就是塑料车面和炮台转向电机组,炮盾上下电机组其他全换到现在还不能下地跑零件不全,想要玩爽呀老兄准备丢下飞机投资吧。

网友C:
楼上有魄力,中毒后准备银子吧

楼主:
确实是这样,大把的银子不得不投进去了。
夏天带薪休假期间,准备找舅舅来,他是无线电工程师,他给我琢磨电路,我来动手,大规模的升级改装这辆HL啦。届时改装好了,再请各位朋友欣赏视频哈。
再次向热情指教的各位朋友致谢!

网友B:
赶紧弄出发视频吧最近无聊得很没有视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