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铜齿轮金属驱动波箱电机选配问题

楼主(2012-05-29):
3:1波箱原理是转速变慢提高扭力吗?原配波箱电机是最普通的380电机,电机升级是用高速那个380电机还是使用高扭的385电机,如何选配电调才好工作不容易烧毁,这个齿轮比动力选配真的很不懂。

网友:
原装的凑合吧.理论上是高速380更好.但是考虑到齿轮的噪音和寿命.还是别干这种杀鸡取卵的事.如果真不在乎速度.可以接受每秒挪动2厘米的话.上385也不错.
理论上高速380功率大于原装大于低速385

楼主:
我买啦两对380电机,一个是香港德昌的380技术参数在这里:
使用电压范围 3.0-12V

额定电压值 9V

无负荷转速 20160

无负载电流:680MA

最大电流 3.8A

额定转矩600G.CM

额定功率 20W

起动转矩 1000G.CM

尺寸约:直径27.7MM,  长38MM,  轴径2.3MM,  轴长12.7MM 75克

另外两个是日本MABUCHI 马步奇 高速航模380电机技术参数:
使用电压范围 3.0-9.0V

额定电压值 7.2V

无负荷转速 16200rpm

无负荷电流 0.50A

额定转速 14000rpm

最大电流 3.29A

额定转距 110g.cm

额定功率 15.8W

起动转矩 840g.cm
385高扭的看啦下转速实在太慢啦,本来也就是3:1慢速波箱再用个385的用8.4V电池真的可以当KV-2重坦克使用了,用385配3:1波箱肯定扭力超大,速度不知道我能否接受得了,不行买一对385来试试因为我真的不是太讲速度的但是太慢也太闷了点,不过才几块钱试试无妨。

网友:
也在考虑是否要换电机。
不过貌似电机齿轮的拆装比较麻烦。

网友:
找了个395电机参数,看着很靠谱,不知道如何
使用电压范围 6.0-12.0V

额定电压值 8V

无负荷转速 12000rpm

无负荷电流 0.36A

额定转速 10000rpm

最大电流 3.5A

额定转距 500g.cm

额定功率 20W

起动转矩 900g.cm

以下为不同电压下的空载转速及电流值

0.35A

8000转

6V

8V 14000转 0.35A

9V 15000转 0.40A

12V 18000转 0.41A

尺寸约:直径27.5MM, 机身长46.5MM, 轴径2.3MM, 轴长13.5MM, 重95克。

网友:
有谁知道恒龙原装电机的准确参数,也好有个比较。

楼主:
HL原装别要比对没有必要,那个电机速度没有,扭力没有,目前300系列395最好速度扭力都有,但是左右式波箱不能用,上下式可以换。我的换波箱了没有办法非得要用380电机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