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推荐个遥控器

楼主(2012-05-29):
恒龙黑豹遥控器质量太烂,没玩几天里面的塑料件都断完了,摇杆陷进去了。谁能推荐个好点牌子的遥控器,外壳也行,至少能在不受强外力情况下里面塑料件 不会断。

网友:
不用多想天地飞6X-A 2.4G的遥控器,非常好用。

网友:
换控就要扔很多米进去了

网友:
俺用JR x2707,通道勉强够用了,而且功能也比较多,可以调油门、转向等曲线让操控手感更完美。

网友A:
相对天地飞6X-A的控最便宜稳定啦,但要换好的来玩坦克当然500以上的最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对天地飞6X-A的控最便宜稳定啦,但要换好的来玩坦克当然500以上的最好啦。

500以上的求推介

网友:
最好直接弄个天地飞9通,扩展能力强,通道多可以未来加装各种功能如FPV、各种灯光等。

网友:
天地飞6A 2.4G吧 ,绝对好用 也够用

网友:
8通道或以上的,这样可以实现很多功能。还有很多混控设置,绝对满足要求。

网友:
对,至少要带混控曲线设置的,真的,对于优化手感非常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