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打火了

楼主(2012-05-29):
切割机转子打火严重,打开看到这个情况,还有办法修复吗,用焊锡可以焊吗,三个坑里的胶都没了,需要处理吗

网友:
悲剧,可以重新绕电机了!!

网友:
车床把换向器车圆,细砂纸打一下,基本跟新的就一样了。

网友:
没烧掉的话还是车床车一下换向器,,你的外员应有失员了。。。车完把槽里面的铜毛刺用钢锯条刮干净,,,基本全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片里的三个坑里的胶都没了,还要处理吗

网友:
可能有线圈短路

网友B:
转子匝间短路_>转子电流过大_〉换向器拉弧->弧闪络烧坏换向器。

网友C:
先用砂纸撸一下,再用细钢片刮一下换向器槽,碳黑积得过多连电也会打火。如果还不行就是转子内部有短路的地方。也可用万用表量相邻换向片之间的电阻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说明转子内部有短路或断路。

网友:
转子内部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形成火花.去机电市场买一个转子换上就行.不贵我们这里只要2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用砂纸撸一下,再用细钢片刮一下换向器槽,碳黑积得过多连电也会打火。如果还不行就是转子内部有短路的地方。也可用万用表量相邻换向片之间的电阻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就说明转子内部有短路或断路。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割机转子打火严重,打开看到这个情况,还有办法修复吗,用焊锡可以焊吗,三个坑里的胶都没了,需要处理吗

别折腾了,去换个转子也就30元左右,电动工具的转子也是易损件,也是最不好自己绕制维修的部件,还要动平衡,没设备没法搞得。一般我买电动工具时一般不买名牌,但是一定要买有配件供应的牌子,自己维修方便。

网友:
换个新的也要不了多少大米!

网友:
不用修了、直接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子匝间短路_>转子电流过大_〉换向器拉弧->弧闪络烧坏换向器。
正解,说得好

网友:
一般转子的鉴定都用短路侦察器,做一个很简单,用交流继承器[40A]的铁芯跟线圈,把铁芯一边锯开口子让转子放在口中,转子上面放个锯片,通电转动让转子,如果锯片跳起来,说明锯片下这槽有短路了。不过鉴定出有短路槽又如何,想修好它可不容易的!

网友:
10块换一个算了。 我的除了外壳 什么都换过 真差劲

网友D:
记得初入论坛,70收了一个故障得伟角磨机,到手后,査转子短路,,轴承松垮,就是一垃圾,扔了去吧,,省的为100块钱烦心,,从此再不收故障电动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初入论坛,70收了一个故障得伟角磨机,到手后,査转子短路,,轴承松垮,就是一垃圾,扔了去吧,,省的为100块钱烦心,,从此再不收故障电动垃圾
                                                                                                    有同感

网友(2012-07-21):
回复 网友E:

能画一个草图说明一下吗,这样更清楚一点。

网友:
我以前做的短路侦察器原理图,好很用!

网友:
短路侦察器

我以前做的短路侦察器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