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问题——双接收机是什么意思??我想入一个能上模拟器的控。。。

楼主(2012-05-29):
RT

在TB上看到有些遥控是“双接收机”,不明白为什么要双接收机,双接收机有什么好处??

另外,高频头和发射机是什么关系??

最近想入个控,玩一下模拟器,看了一下SM600假控,人家说精确度太低,建议我入一个好点的控,可以带模拟

楼主:
对了再问一下,那个接收机不会是装在遥控器上的吧??

网友:
双接收机就是两个接收机哦,大部分人都是一控多机的,两个控是分别装在不同机子上的

网友:
多潜水吧!搜下贴子

网友:
发射机发射控制信号,接收机装在飞机上接收控制信号

网友:
买天地飞6a2.4g

网友:
还是天7吧,或者devo10

网友A:
跟买一瓶酒送一个杯子,还是两个杯子一样的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懂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其实我百度过了“接收机”,但搜不出接收机是装在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买一瓶酒送一个杯子,还是两个杯子一样的道理

很形象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在犹豫呢。。。。不知道该不该买6通以上的,7通的控好贵,天7要四~五百,天六好像只要不到四百,艾特6通更是不到两百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FS的控怎么样??

过些日子准备飞450,所以想现在买个控练模拟器

网友:
 飞机从天上失控炸下来就不止200或400哦.

网友:
devo10怎么样?

网友:
连接收机都不知装在哪,那还是再潜水吧,有一定了解了再花钱不迟。双接收就是有两个接收机,比如你有一个遥控,有两架机机,那就一架飞机装一个接收机。你要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都玩,那双接收可远远不够,还要再买些接收机哦

网友:
如果还没有决定要入模,那还是建议买SM600,玩模拟器找找感觉和练练反射而已,没必要计较精度的。

网友:
卫星接收机干什么滴?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就是接收机,就像平时说的“卫星音箱”“卫星城市”一样

网友:
要飞450,最低限度也要DX6、天7或者Devo7,进阶一点点的Devo10.不缺钱上DX8、T8fg、XG8.这下子各门派的粉都满意了吧

网友F:
我的天7和模拟器在路上了,也是准备以后上45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