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蝎子电机发热的问题

楼主(2012-05-29):
本人和朋友两台425,用的都是蝎子1400kv的电机,14T齿,我的是好赢60A电调,另外一个朋友是非耐75A电调。

机器调试没有问题,齿距保证也不紧,我俩都不会3D,每次航线下来,电机滚烫,根本没办法用手摸,

悬停试了试了,6,7分钟下来,一样滚烫,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为什么。

苦等答 案!

网友:
换12T的齿就好了

网友:
我的500上的蝎子1600KV的,悬停下来一样滚烫。。。正常,蝎子的500级别马达就是效率低下。

楼主:
很烫,我没有测量过温度,但是用手去摸,不能持续1秒,根本模不得。

网友:
肯定不是齿的问题,1400kv 泰世换算应该是14t齿的

网友:
这是个问题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
看来是蝎子电机的问题 ,神一样的电机也会有问题么 ,不会 ,一定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A:
2楼都说了用12T  还没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楼都说了用12T  还没搞清楚?

高人,你给我车个12T齿吧。425从13T-16T,哪来的12T?

网友:
蝎子不烫就不是蝎子~~~~

网友:
蝎子一直都标称如何耐高温,功率如何大。
但是。。。电机消耗大量功率去发热了。。。这效率。。。嗨~~

网友:
楼主换电机吧,趁着现在蝎子还有人认,能多卖俩钱

网友B:
蝎子电机就是烫,很正常,但是的确很好用.

或者楼主可以买个花牌3026试下 我觉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蝎子电机就是烫,很正常,但是的确很好用.

或者楼主可以买个花牌3026试下 我觉得不错.

既然他本来就应该烫,那是不是每次飞完了也不用等他凉了就可以继续飞了啊

网友C:
蝎子不烫就不是蝎子~~~~

500/550/600/700 下來都烫,最少有80度,最高试过有140度。

网友:
1. 蝎子电机确实工作温度高,这个正常;
2. 悬停航线不追求暴力的话,换13T小齿,悬停螺距拉高到5~6度,把悬停转速控制在1800左右,电流会降低很多。

网友(2012-08-25):
引用 网友C:
蝎子不烫就不是蝎子~~~~

500/550/600/700 下來都烫,最少有80度,最高试过有140度。

140度??肯定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