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把数控铣床变成3D打印机?

楼主(2012-05-29):
数控铣床和3D打印机的机械原理应该是一样,只不过数控铣床参加工作的是铣刀,3D打印机参加工作的是喷头,如果把数控铣床的铣刀换成3D打印机的喷头不应该可行,争取实践,各位大侠提的建议吧!

3D打印机

3D打印机

3D打印机打印的产品

3D打印机打印的产品

网友:
疯狂等待3D打印机烂大街。

网友:
雕刻机还没搞熟呢,现在居然玩3d打印机了。

网友:
理论上,有廉价成熟的喷头,3D打印机就会烂大街了

网友:
数控铣跑的太慢,不太适合

网友:
上面有理速度是一大门槛,一般步进加丝杠速度都上不去,机器跑的累。

网友:
旧的平面打印机也许能改

网友:
雕刻机可以手动操作来做一些简单的加工,例如直线切割和钻孔,也可以只画一个平面图,或者用一张灰度图就进行雕刻,这些都很简单,很多人都容易学会,高级的雕刻机加工才需要掌握CAD的solid modeling,用PowerMill这类可以输出圆弧G代码,支持各种加工策略的软件。相比之下,3D打印机无法手动操作,也不支持平面图,要设计自己的模型时只能用CAD的solid modeling,否则只能从网上下 载别人做的有限的模型,而且除了改大小外,不能改动任何地方

CAD的solid modeling要用好的话,需要熟练掌握以下三个之中的一个:AUTOCAD,UG,SOLID WORK

所以3D打印机比雕刻机更需要学习电脑技能,3D打印机不会这么快烂大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