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0A电调无法启动,当时崩溃了!!

楼主(2012-05-29):
昨天和平常一样,调试450 电调上电后只听电机发出,哔~哔~哔~3声。拿出空地测试下,机机感觉良好。回家把电池充电,明天等着爽飞啦! 第二天清晨让我崩溃的事情出现了。。JJ上电后 电调无法启动  就连哔~哔~哔~声音都罢工了(电机也一样)开始我认为接触不良 试了N次可结果还是一样的。。只好无功折返,回家测试中~~舵机都是正常?太坑爹了吧。想问大家老鸟们说说:出现这种情况过的人是如何解决电调罢工。。。

网友:
到人家地头没拜拜,土地不让你玩。

应该是接綫有问题还是虚焊了,要慢慢查才行。

楼主:
到人家地头没拜拜,土地不让你玩。

应该是接綫有问题还是虚焊了,要慢慢查才行。

大概是电调真的罢工了,我拆开发现测试别的机型。效果一样罢工!!

换电调是最理想的事情。

网友:
有时單看外表看不出有虚焊,里面綫有可能断了,要把接头都重新焊一次才可肯定。
40A 电调除非是接錯綫或炸烂, 不然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天行者的吗   要不我的电调试试。可以加我Q聊聊哦:2634485022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好盈的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不像是虚焊,如果是以前应该会出现什么问题之类的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开机没有自检···晕倒啊

网友C:
如果不自检,有可能是以下问题
1:单片机供电不正常。
2:单片机损坏。
3:升压芯片或者半桥驱动损坏。
4:BEC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同命相连?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技术含量啊。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开机不到1分钟就电机缺相了,换个电调正常,以后真没法买好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自检,有可能是以下问题
1:单片机供电不正常。
2:单片机损坏。
3:升压芯片或者半桥驱动损坏。
4:BEC损坏

不好意思之前没注意到,现在才发现你PM的消息。我感觉可能是天7的设置有关系吧。

楼主:
现在新买个好盈电调,爽飞中

楼主:
什么好盈客服,还没模友热心呢??